我用万用版焊接的一个EPM3064最小系统版,下载出错,哪位仁兄帮帮忙啊(已解决)

楼主:
我用万用版焊接的一个EPM3064最小系统版,下载出错,哪位仁兄帮帮忙啊

我的下载线在另一块板子上可以下载

我的芯片是PLCC44封装的,插座焊接好后直接插上,估计不会是焊接损坏芯片

检查了很多次,都没查出来,图片上的JTAG 1脚连上了电源,是个错误,实际电路没有连上哈

大家半忙看看电路图

出现的错误如下,好像是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
主要检查:
1. 供电电源
2. 接地
3. jtag信号
4. 确认芯片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感谢楼上
我的电源和地是从另外一块板上引过来的,电压表测了,没什么问题
JTAG信号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在另一块开发板上可以用

就是芯片的好坏不好说,现在又只有一个芯片,不好搞啊,这玩意儿还真贵,人家说买一片不好讲价,

网友:
我们实验室也用CPLD,EPM7128,非常容易坏的!所以你要注意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

网友:
电路是错的,不知道PCB是不是也是错的,JTAG的引脚1不能接到电源上,jtag引脚3最好有一个上拉电阻。

建议你TCK,TMS,TDI几个信号对地接33PF电容,去除一些噪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出了一点问题,那儿是没连上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下载线太长了,从USB_blaster到板子之间的线太长了,

我用的那根线太长了,差不多有1m,

主要是我用那根线给我的那块开发板下载没有问题,

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

下载自己焊接的最小系统就有点问题,估计焊接的

稳定性不高,谢谢各位坛友了哈,东西可以进行下去了

网友:
楼主胆子好大,尽然用万用洞洞板画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载线太长也有影响的吗?不太明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