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输出差分放大电路的抑制漂移原理?

楼主:
差分放大电路如果,两个输出端,分别接在两个晶体管的集电极,那么他们是能够有效的抑制漂移的
但是如果是单输出,只是在第一个晶体管的集电极加上一个负载电阻,那么它又是怎么抑制漂移的呢?
就是通过长尾电阻的负反馈吗?请大家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看不懂啊,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A:
抑制零点飘移不与单还是双输出而区别,不管是单段输出还是双端输出,都能抑制零点飘移。
分析方法:你把双端输出时的负载电阻最中心点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电位,而单端输出时负载电阻冷端也是固定不变的电位,相当于双端输出时的负载电阻中心点。所以与零点漂移无关。
单端输出时的输出电压比双端输出时小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抑制零点飘移不与单还是双输出而区别,不管是单段输出还是双端输出,都能抑制零点飘移。 分析方法:你把双端输出时的负载电阻最中心点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电位,而单端输出时负载电阻冷端也是固定不变的电位,相当于双 ...

谢谢你的解答,希望继续给我们讲讲课,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诚惶诚恐互相帮助

网友:
零点漂移可理解为当无讯号时电桥平衡,但平衡电桥的解有无限多个,也即是说,如果那两个单端输出也可不靠反馈就能稳定,这差分电路也就真的稳定了。

网友:
事实上,差分架构不能抑制共模,乘法调幅正是有赖共模的参与,
理想的差分电路在共模的干扰或驱策下,两个有源器件的反应永远保持一致,能把调幅做得准确!。

网友:
如果 T1 和 T2 完全且永远对称,两个 Ic 没错是可被约束的,但对一切影响 Uce 的因素,T3 却始终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