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雨拍了几张应急灯配件的照片,大家看看

楼主:
受蓝眼狐之托,去探了探DIY应急灯的相关配件,大家有什么不清晰的就在这里问,

我们提供的器件有:Li+电池包(12V/1.3AH,内置保护板)、 AC-DC适配器(18V/1A)、HBLED灯。

1、Li+电池包(12V/1.3AH,内置保护板)

三节叠放在一起,最后包装,引出两根线,带保护板。

电池和包装都不是金属的

这是单节指标

包装后的效果 但是三节包装起来应该比这个薄一些

网友:
再看LED LED透镜 直径大概在21mm左右

据卖家说还有更大的 她比划了一下 估计在40mm左右吧

网友A:
晒晒俺的新拖鞋 和 湿湿的裤子

嘿嘿

这雨下的 真痛快

特别凉快

网友:
大家也可以一齐找找 有没有合适的外壳 嘿嘿

蓝眼狐贡献了一个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单独外壳卖

网友:
SOSO太辛苦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们这为什么不下雨呢

我们这为什么不下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晒晒俺的新拖鞋 和 湿湿的裤子 嘿嘿这雨下的 真痛快特别凉快 52170

我汗哒哒。。。。。:L

网友:
辛苦,SOSO姐。HBLED灯多少瓦的? 12V电池需要点亮3个HBLED灯效率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暂定是1W的 大家看看这个指标是不是可以?不行咱在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抗什么的呢?
是不是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呢?
PS:琳子姐,洛阳下雨的时候,温度不到20度哦,,冷,,,

网友D:
蓝眼狐的外壳就很好

网友E:
有个小小的问题:
看到单体的锂电池都有引出一对电源线,组装起来后,就只引出了一对总的电源线。
里头是串联的,这个没啥关系。
不过,想问问,里头三个串联的一些细节,因为这涉及了包括充电时的过充保护之类的一些细节问题,最近看的一些资料来看,貌似电池组的设计也是颇有讲究的。
还是说,可以自己选择不一样的电池组设计方案?

网友E:
还有那个HBLED的,暂定功率1W,应该不是单体LED的功率为1W吧?
还是说,活动里配发的那个是大功率的LED?

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好像 超高亮度的LED的驱动电流最大也不超过20mA,这样一算,就算是那种正向压降最大可以去到7.5V的蓝光,功率也不过是0.1W多一些,而一般的,3,4V的,功率就更小了。
所以想确定一下,这里应该是 多个LED的总功率定为1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眼狐的外壳就很好

类似这个外壳 在运达EEWORLD的路上 呵呵

估计周末凯哥可以弄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小小的问题:看到单体的锂电池都有引出一对电源线,组装起来后,就只引出了一对总的电源线。里头是串联的,这个没啥关系。不过,想问问,里头三个串联的一些细节,因为这涉及了包括充电时的过充保护之类的 ...

当时去问店家 他说就直接连起来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这个电池是带保护板的 如果大家要其他型号 也可以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那个HBLED的,暂定功率1W,应该不是单体LED的功率为1W吧?还是说,活动里配发的那个是大功率的LED? 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好像 超高亮度的LED的驱动电流最大也不超过20mA,这样一算,就算是那种正向压降最大 ...

暂定用草帽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琳子姐,我有个建议,那个Li+电池组,可以的话,三个电池先别组装起来,让我们自己接——虽然一般都是串联起来,但是选用不一样的充电保护电路什么的,检测位置也不一样,自己组装可以抽出单个电池的几个极(我打算用MAX1924,就可以单个单个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