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泄漏语音报警器

楼主:
可燃气体泄漏语音报警器
通常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都是用蜂鸣器来做语音提示,但通常报警器响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知道提示什么,有的更不知道在那里响,从而给人们带来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损失,但如果有了声音的提示就可以实现人机对话,不论是老太太和小孩都会知道是发生什么事,这里介绍一种简单的可燃气体泄漏语音报警器。
可燃气体泄漏报语音警器它使用WT588D语音模块,其特点就是工作稳定,可靠性强,而且不需要接太多的外围电路,反应灵敏,工作可靠,非常适合初学者制作。
WT588D语音芯片是一种语音单片机,广泛应用于一些家电和工业的机器上。该器件的主要技术指标为:工作电压:2.8-5.5V,有两种输出DAC和PWM,可以直接推动0.5W8欧的喇叭,工作原理是WT588D主控+外挂flash,可以根据声音的长短选取不同的内量。声音可以随意下载更换语音,从而更加人性化智智能化。
可燃气体传感器介绍:气体传感器又称为气敏电阻,常用的气体传感器是一种半导体敏感器件,它是利用气体的吸附而使半导体本身的电导率发生变化这一机理来进行检测的。半导体气敏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响应快、稳定性好、使用简单的特点。本文电路中使用的是 MQ-2 型通用可燃气体传感器,这种气敏元件以陶瓷管为基底,管内有加热丝,管外侧有两个测量极,测量极之间为金属氧化物气敏材料.经高温烧结而成,对煤气,液化气和天然气等都具有较好的灵敏度。传感器内部带有电加热装置,以保证气敏元件所需要的工作温度。在未接触可燃气体时,气敏元件电阻值很大.随着可燃气体浓度的提高,其电阻逐渐减小,此时可将该电阻的变化转换为一个变化的电压加在 TIA31 的 R 端上.来控制其 K 极端的报警元件。
附图是报警器的电路原理图.在电路中传感器内部的电加热元件通过 15 Ω限流电阻 R2 接于 5V 电源,正常待机状态下,可燃气体浓度低于控制浓度时。气敏元件电阻值较大,经与电位器 W 分压后送到 TI 431 ,此时 R 端的电压低于 2 . 5V 。 K 极电流很小,约为 1mA ,继电器与蜂鸣器都不工作。当可燃气体浓度高于控制浓度时。 R 极电压高于 2 . 5V , K 极电压降为约 2V ,电流增至几十 mA ,继电器和WT588D语音模块工作,发出“请注意,天燃气泄漏,立刻关闭开关”声音。继电器可以用来驱动排风扇工作或电磁阀关断气源。
调试:接通电源前先将电位器 W 的阻值调至最大,由于本电路简单,没有开机延时工作电路,开机后气敏元件先处于低阻状态,报警元件工作,此时还不能进行灵敏度调节,待接通电源约 2min 后,缓慢调节电位器 W 减小阻值,直至报警元件停止工作,由于在业余条件下无法得到精确浓度的可燃气体,因此只能对可燃气体的泄露作定性测量,在使用过程中需随时调节,逐渐确定 W 的阻值。
本电路的通用性较好,如果用于其他气体泄漏测量,只要更换相应的气敏元件即可,如 MQ-3 型 ( 对酒精敏感 ) , MQ-4 型 ( 对天然气敏感 ) , MQ-6 型 ( 对液化气敏感 ) , MQ-7 型 ( 对一氧化碳敏感 ) , MQ-8 型 ( 对氢气敏感 ) 等。
需要注意的是,气敏元件有一定的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积压产品的性能不能保障其质量,在电路中正常使用的气敏元件也应定期更换。
说明:正规的该报警器均设有开机延时再加检测电路。

网友:
语音部分在哪呢???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