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代码求解

楼主:
uchar code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uchar code rfw[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
看到C语言写控制程序的时候都写类似的一些语句,很想知道为什么是里面的那些数,是随便想的还是有根据?根据什么呢?换成其它的数可以吗?谢谢!

网友:
这是端口的低四位驱动步进电机。
例如:0XFE=1111 1110
0XFC=1111 1100
0XFD=111 1101
注意数据变化,这就是步进电机每走一步,其驱动线上的电平变化。

网友:
楼上,说的非常对,这是步进电机驱动代码,不同只是控制时间的长短而已罢了

网友:
正向反向转动数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也领会了哈哈哈谢谢,顶顶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