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olo TMS320F28027PTT-48Pin评估板

楼主:
acai1123赠送的Piccolo TMS320F28027PTT-48Pin评估板,谢谢acai1123,谢谢eeworld。

用摄像头拍了一下,效果不好,但是用文字标明了。

评估板上没有太多外设,1个LED、1个串口输出,完了,相当于最小系统板吧,IO全部引出来了。

TMS320F28027,TI将其定位为DSC。

DSC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即数字信号控制器,属DSPMCU的统一体。传统的DSP太专注于数学计算,而在控制方面比较薄弱,与之类似,传统的MCU又太专注于控制,而在计算方面缺乏优势。为了解决这类问题,TI提出了DSC理念,通过整合DSPMCU功能,实现了计算与控制的完美结合。(摘自:周立功)

第一次听到DSC这个概念,是飞思卡尔Freescale的56F8000系列,没记错的话,业界的首个DSC就是飞思卡尔Freescale推出的。Microchip也推出了dsPIC DSC。

系统板正面,挺简洁的:

XDS100仿真器:

背面是光溜溜的:

网友:
TI发来的邮件里的介绍:

Piccolo系列控制器的主要性能:
• 高效率32位C28x内核 。 支持40~60MIPS的操作
。 支持单周期的16×16和32×32乘法操作
。 改进的哈佛总线结构,支持高效率的C/C++代码编程
• 高集成度,减少系统外围器件降低成本
。 仅需3.3V供电(芯片内部带有的电压调节器能自动产生内核电压),没有上电时序要求
。 内部集成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功能
。 内部集成振荡器,精度高达1%
。 内部看门狗定时器可支持不同的时钟源,满足IEC60730的安全要求
。 丰富的片上存储器,如FLASH、SARAM、OTP、BOOT ROM
。 多种封装,最小封装仅有38个引脚
。 低成本,批量价低至不足2美元
• 功能强大的片上控制外设
。 增强型脉宽调制器(ePWM),和精度高达150ps高精度PWM(HRPWM)
。 增强型捕获功能(eCAP),并可配置成32位辅助PWM(APWM)
。 增强型正交编码接口(eQEP)
。 12位高速ADC,集成内部基准源
。 片上模拟比较器,并集成10bit的DAC作为内部比较基准
• 支持128位密码安全加密,免除代码被破解的担忧
• 支持在线硬件实时调试,性能分析和断点设置
• F2803x系列集成了独立、可编程的32位浮点控制律加速器(CLA),从而减小控制器的响应时间。

Piccolo应用领域
工业、汽车、医疗和消费类市场中的数字电机控制、数字电源、可再生能源、电力线通信、数字LED、HID照明和高级传感等领域。

Piccolo评估板的主要性能:
• 采用Piccolo的F28027或F28035控制器
• 通过USB接口提供5V电源,节省一个电源适配器
• 支持程序的下载与在线仿真调试
• 支持与PC通过RS232实现串行通信和下载
• 可设置BOOT引导模式
• 外围时钟、电源电路
• 所有功能引脚均引出,用户可自由扩展
• 可直接评估controlSUITE软件包中的例程

XDS100仿真器的主要性能:
• 支持TI Piccolo和F28XX系列所有MCU;
• 支持CCS v3.3或CCS v4;
• USB总线供电,无需外接电源,支持热插拔;
• 支持 USB 1.x 和 USB 2.0(高速)
• 与 +1.8V 至 +3.3V 处理器兼容
• TI 14针标准JTAG接口;
• 操作系统:Windows NT/2000/XP/Windows Vista

网友:
恩,好好的学习,写好笔记,到时候循环利用!!!

网友:
安装光盘中自带的setup_CCS_MC_Core_4.1.2.00027.exe,光盘的CCS包含对C2000和MSP430的支持,安装后是已经注册的(光盘中附带的lic:\install_images\ccscore\license\ license.lic),但是Core Edition是有代码量限制的:

如果需要一个完整版的CCSv4.x,可以到如下网址下载,注:需要是TI注册用户。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填写表单后,TI会把下载链接发到你的邮箱里,我的邮箱把TI发来的下载邮件过滤了,所以,如果长时间(比如隔天)没有收到,请查阅一下广告邮件或者垃圾邮件,看看是不是被过滤掉了。下载后的Full DVD image版本支持TI全系列、30天试用期,具体以TI网页信息为主。点击Help -> Licensing Options,弹出如下对话框,点Regsiter可以登录到TI,申请license,TI会把license寄往你的邮箱。点击Specify a license file,指向申请到license文件,就可以注册使用。

安装完成后,桌面会新增如下三个图标,最左最有两个对于使用这款评估套件,貌似没有多大用,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4 Core Edition就行了,仿真器那些是在Code Composer Studio v4 Core Edition里选择设置的。CCSv3.3的话,要先在Setup CCStudio v3.3里设置仿真器和目标板。

启动Code Composer Studio v4 Core Edition,第一次打开会提示指定工程文件夹路径。

进入后CCSv4,你会惊奇的发现,CCSv4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能用过Java的人,会有点回到家的感觉,因为Code Composer Studio™ v4 (CCStudio v4) 是基于 Eclipse 的新型集成开发环境。

旧版本CCSv3.3的界面:

网友:
真高级

真高级啊!

网友:
对着 CCS v4.x 快速入门ZLG.pdf 学习了CCSv4的使用,明天上自己碰到的问题。

网友:
Download and setup headfiles and examples for 2802x, choose the newly updated packages, after setup the setup_DSP2802x_v126.exe, run CCS v4.1.2 to import the projects in ..\tidcs\c28\DSP2802x\v126\DSP2802x_examples_ccsv4, then you can start your journey to learn F2802x.

网友:
使用TI提供的examples,builde active project 时碰到: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code_start"
把entry-point改成_c_int00,再builde就没有warning了。

网友:
编译过了,Debug一下,又出问题:

C28xx: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0x00000024/-1137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I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  This may be due to Wait-In-Reset (WIR) configuration set by the EMU 0/1 pin settings.  If this is the case, press Cancel and disconnect all connected devices to attempt to clear the WIR configuration.  If this is a multi-core system, the master CPU or ICEPick may not be releasing the target from reset.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and/or your GEL files to ensure that nothing is blocking the target from being released from reset.

弄了一下,咕~~(╯﹏╰)b,原来是因为没有给板子上电。

因为接上仿真器后,板子的led亮了,以为XDS100可以给目标板供电,就没有另外接板子上的电源线了,被Led误导了。

网友:
开发程序,一般都是先在ram里debug,最后在flash里release,设置include等时,要选择好,由debug转到release时,要检查release的相关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收到了评估板,有时间好好学习下.

网友:

我没有啊,强烈申请给我一个!

网友:

怎么也也能申请啊,给我一套!

网友:
呵呵,我终于可以参考下,调试一下那个板子了。。。。

网友:
学习了,对ccs4有点了解了

网友:
楼主好强,有机会要多向你学习

网友:
不习惯看电子版,打印出来啃。

网友:
DSP开发板是没有其他单片机的开发板资源丰富

网友:
楼主好佩服你啊

网友A:
请问,送的这款仿真器能不能应用在其它诸如2407 281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送的这款仿真器能不能应用在其它诸如2407 2812上?

没有板子来试,XDS100说明里,好像说可以。

XDS100仿真器的主要性能:

支持TI Piccolo和F28XX系列所有MCU;
支持CCS v3.3或CCS v4;

网友:
DSP 仿真器 XDS100可以用在任何DSP开发板上仿真,这种情况只能用CCS4.0
                  如果用CCS3.3,只能用在仿真2000系列里面

网友:
学习板循环利用计划之TMS320F28027-48Pin评估板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3D1&frombbs=1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  我正在使用28027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正好有一个28035的,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急救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学习总结,觉得你应该比较懂,我现在正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每次我debug以后,可以看见程序下载到了目标板,但是我的调试界面没有打开,调试鼠标没有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

同时Target下面的调试工具也不能使用,全部是灰色的,这时为什么呢?我以前没有DSP之类的开发经验,只有做过MCU的开发,希望楼主给个提示。

界面效果

界面效果

网友B:
你好,看到你研究过28027,想请教28027的bootloader问题!呵呵!
我在做一个使用MCU更新28027的项目,参考过2812的资料《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不知道文档中所述的方法能够应用到28027的升级上。上述文档中介绍了首先生成CKAF,发送给2812,而后CKAF在控制2812进而接收程序。
  阅读了28027的参考文档和例程《Flash2802x_API_V200_using_CCS3.3v_and_CCS4.0v_release》觉得两者差距还是很大的,很迷茫啊,主要是烧写机理不明白,特向你请教,不胜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总结

谢谢楼主
在TI的研讨会上弄到这个评估板
结果光盘里面只有一个ccs4
什么资料都没有,晕死了谢谢楼主总结

网友:
顶死,正愁没资料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学习总结,觉得你应该比较懂,我现在正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出现了下面的问题:每次我debug以后,可以看见程序下载到了目标板,但是我的调试界面没有打开,调试鼠标没有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同 ...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到你研究过28027,想请教28027的bootloader问题!呵呵!我在做一个使用MCU更新28027的项目,参考过2812的资料《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不知道文档中所述的方法能够应用到28027 ...

很久没来看旧帖了,囧囧囧,试试站内短信问一下DSP的版主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