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面两种MP3哪种布局好?

楼主:
希望大家建议建议,哪种布局好,准备做板了,VS1053已经拿到,另外开贴晒晒。

网友:
几层板呀?
貌似第一块板的芯片比第二块的多一片,还是你放到背面去了?

网友:
这是啥东西,diy mp3?
用什么mcu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CD3314放在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PC1114,论坛申请的样品。。。。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这封装肯定是双面板了

网友:
个人觉得第一个布局好,芯片都在同侧,便于保护,走线没发现什么不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布局,怎么说呢?我没看明白供电是怎么解决的,除了外接电源外,一个纽扣电池?不行吧?没看到有滤波电感。还有,应该用的是ATA44口的硬盘吧?怎么在PCB上不作出硬盘固定孔?将来怎么固定硬盘?硬盘是放在元件面?还是背面?以上,个人见解,不妥之处,望谅。。。。。。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硬盘,是SD卡,在背面,电源是外接的。

网友:
要是能有PCB文件就好了,这样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晚上发上来。。。。。。。

网友:
呵呵,都不错,相比这下,第一种较好

第一种主要芯片都在正面,调试起来较为方便,焊接也方便些。整体分布也很协调。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谢!!!!!!!!

网友:
下面是原图:

网友:
期待大家的宝贵意见,准备加上麦克风。可惜没地方了。。。

网友:
可以在侧面加mic,借鉴大多的录音笔的方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建议

网友:
已经修正完成,准备制板了,一个星期后可以看到实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