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就业形势分析

楼主: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就业形势分析近几年来,IT、信息与电子类的毕业生在市场供求关系上普遍还是保持稳定的状况,社会需求量相对乐观。按照2005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信息产业、IT、电子类的毕业生在各理工类中就业率比较靠前。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对该类的毕业生需求将不会出现骤冷骤热的现象。
1、社会需求分析
1.1 区域需求分析
信息与电子类人才在全国各地都有着广阔的市场,但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深圳、浙江、江苏、福建这些沿海发达地区。
就福建省而言,相对于其他城市,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这些沿海城市的发展较快。电子、信息、IT业的发展是福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像冠捷电子(福建)有限公司、福建星网锐捷通讯有限公司、福建榕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而厦门、泉州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城市,加上经济政策的扶持,吸引了许多大企业的投产,如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体来说,福州、厦门地区由于相关的中小型企业较多(多为产品开发型公司),具有一定能力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较为乐观;而内陆的龙岩、南平等地几乎很难有就业岗位,或只有一些小型企业。
对于深圳、广东、浙江这些电子、IT类行业很发达的地区,虽然提供的就业岗位很多,但大部分公司都要求应聘者要有出色的专业技能,很看重应聘者的工作经验,毕竟僧多粥少,竞争非常激烈。这对于跨省去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有很大的挑战,需要具备过硬的基本功和技能才有可能被招收。
1.2 技术需求分析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个公司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对软件或者硬件的开发人才要求越来越高,使得一般的本、专科毕业生对任职要求望而却步,或经常被拒之门外。
从总体上看,软件工程涉及面很广,就业市场广阔,社会需求量也是各类专业中最大的。一般要求为计算机、信息类相关专业,具备一年以上的相关软件开发经验。目前,社会上关于JAVA/J2EE、VC++、.NET、数据库这些技术要求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另外,熟悉Windows、Linux应用平台和内核的开发是在应聘时的一个优势。对于软件开发人员,熟悉数据结构、算法设计和软件工程思想是很必需的。而硬件方面的职位都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经验越丰富的应聘者就越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应届毕业生硬件调试经验偏弱,很难得到招聘单位的赏识。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的大型企业要求求职者需要具备比较高端的硬件开发技术,如嵌入式系统、DSP、FPGA等(基本的如画板、调试)。网络及通讯行业作为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着上升的趋势,网站的设计、维护、管理成为公司对外宣传的主要手段之一,从侧面增加了该方面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但该技术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通过自学都能掌握,对于毕业生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通讯行业的要求比较高,GPRS/CDMA/3G等技术都属于高新技术,相关的技术人员还比较少,应届毕业生如果能在老师的指导下有一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该门技术,在一些比较大型的通讯技术公司当中任职还是有相当宽阔的前景的。
1.3 其他需求分析
从那么多的招聘消息来分析,可以了解到公司对英语水平似乎被当成了一项基本要求,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在每一条招聘消息中都有体现。作为科技型的公司,很多都是采用国外先进技术,或者需要对外推广的,能够看懂英文的材料、用英语进行交流是必需的。而且如果想要自己能够成为更高层次的人才,掌握一门熟练的英语,能用英语与大型企业的国外客户沟通的就业前景也将会更广阔。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招聘单位并不仅仅是列出一些技能、技术要求,一些个人品质、素质也渐渐成为各公司的看重的一项要求,有近一半的公司强调毕业生的学习能力,其次应该是团队合作、执行能力和创新精神。“具有快速学习能力、钻研及团队团队精神,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扎实肯干,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都是公司看重的标准要求。我们发现用人单位较欢迎具有踏实、认真、勤奋品质的学生,那些好高骛远,不能吃苦,对待遇要求高于自身能力的毕业生不受欢迎。大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实事求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工作、学习中更加务实。如果大学生能够有较为优秀的个人素质,相信也是能顺利求职的一个基础。
工作经验的重要性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共识。在有可能阻碍自己顺利找到工作的因素中,没有工作经验是制约就业的一个瓶颈。为什么用人单位如此偏爱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呢,这与应届毕业生不能将自己所学知识与社会要求结合起来,实际应用能力不足有关,一些用人单位的人事负责人认为:许多学生动手能力差,到企业工作还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对于企业来说,主要目的是盈利,当然不希望在新员工的培训上投资更多。而且由于现代人就业观念的改变,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那些企业害怕刚培养出的人才存在不稳定的倾向,到头来只落得为他人做嫁衣。
2、职位要求
通过对多家公司的招聘信息分析,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相对适合电子信息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的工作职位为:
<1>JAVA软件工程师
很多的公司都有招聘JAVA软件工程师,但都需要有一年以上JAVA开发经验,而且要求的技术也比较多。一般要求为:熟悉J2EE架构,struts框架和;熟悉SQLSERVER、Oracle等大型数据库之一;熟悉B/S或C/S开发模式;精通JSP、EJB、JDBC等JAVA技术,精通JBOSS、Weblogic等服务器;另外,能够使用Rational或者TogetherJ进行建模,或有Html、CSS、Java设计经验或Java相关证书将优先。
<2>VC软件工程师
对于VC软件工程师的要求主要还是体现在对VC开发的熟练程度,公司一般都需要有一年以上VC开发经验,并最好能主持或参与过一个以上成规模的项目设计和项目管理;具体要求为:熟悉软件工程知识,精通VC++系统开发技术,丰富的C语言编程经验,精通面向对象技术,熟悉Oracle /SQL Server 数据库之一;对于熟悉DELPHI、VB、COM/DCOM/ATL,并对WINDOWS内核有一定的了解者优先。

<3>.NET开发工程师
具备一年以上web项目开发经验,有大型动态网站开发经验,精通B/S模式开发;精通C#, ASP.NET,Vbscript,等编程语言;精通MySQL, MS SQL等数据库操作;熟练使用HTML, XML, ,CSS的编写,能独立进行前后端调试;熟悉Visual Studio Team Suite, Team Foundation Server 者优先。
<4>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两年以上C\C++开发经验,熟悉嵌入式系统开发;数据结构、计算方法功底较好者优先,有底层驱动编写经验;有uC/OS 、WIN CE、linux驱动开发经验尤佳;
<5>Delphi开发工程师
精通Borland Delphi,掌握基本的c/c++编程;熟悉Windows下的编程模式;对Windows下的多线程、网络、SDK等有一定深度的了解;掌握关系型数据库编程,熟悉MSSqlserver/Sybase之一的数据库编程开发;

网友:
<6>数据库工程师
熟练掌握C++/Jsp/Servlet语言,对Html、有深入细致的了解,有大型数据库应用软件开发经验;有统计分析相关经验;熟悉Oracle或DB2或TERADATA数据库的使用;建立过大型数据库系统的将会优先考虑。
<7>网站程序员(asp,jsp 开发)
精通html和脚本,熟练掌握ASP、JSP,MY SQL数据库管理;掌握WWW、FTP、 TELNET、MYSQL等网络服务,熟悉LINUX和WIN2000网络服务器的配置、安全维护,有大型WEB网站开发经验;至少二年以上asp开发经验;有Web Service平台下.net开发者优先;大型项目软件开发经验者优先。
<8>硬件工程师
至少需要有一年以上的开发经验, 具备一个或以上的数模电路调试经验,设计过交流采样电路者优先。精通数字、模拟电路设计及信号与系统基础知识,精通CPLD、DSP、FPGA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技术。能使用protel进行原理图、印制板图设计,掌握C、C++语言编程,具备较强的硬件调试和软件编程能力。
<9>PCB设计工程师
有三年以上Layout工程师经验,设计过4以上PCB板,熟悉高频电路设计,EMC相关知识,信号完整性相关知识;熟悉运用及操作Orcad、PROTEL等EDA软件;负责元器件建库及维护,完善及规范PCB零件库,确保所有零件都能准确无误的安装在PCB板上;编辑原理图使之能配合PCB软件(Allgro)完成netist的转换工作,确保器件封装结构及网络关系无误;按照原理图的要求进行器件布局,兼顾PCB板的整体结构;进行布线设计,使电气性能、走线质量达最佳状态,完成项目设计中的PCB Layout工作。
<10>FPGA工程师
2年以上FPGA设计和调试经验,熟练掌握基于FPGA的设计流程,精通verilog或者VHDL语言,能够完成从系统要求、架构设计到详细设计、代码设计、代码仿真等工作;熟悉XILINX或ALTERAFPGA结构,掌握相关设计流程及相关的开发综合工具,要有实际经验;良好的数字电路基础,较强的电路设计、调试能力,会使用常用的测试仪器;了解TCP/IP等网络协议;
<11>嵌入式硬件开发工程师
有电子通讯类产品开发经验,英文良好;熟悉16位、32位单片机软硬件系统设计,熟悉ARM9平台,有模拟和数字电路开发经验,熟悉PC相关的各种接口电路;熟悉Protel,、PowerPCB等;应用ARM进行过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开发。
<12>通信设计工程师
二年以上无线通信工作经验,了解GSM/CDMA2000/WCDMA系统原理;熟悉无线网络规划优化业务,能够熟练使用网络规划优化工具,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对网优工程提供清晰思路及方向;对网络规划及调整有一定经验包括基站规划、频率规划及天线调整等;掌握OFFICE和AUTOCAD软件;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有通信设计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13>项目管理人员
通过跟前几届毕业生的交流,了解到他们当中部分人不仅仅只能做开发类的职业,而是从诸如项目管理类的行业。主要工作为与客户的沟通,对所接项目的开发、生产进行合理的管理。要求具备有很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开发产品的相关基本技能都要能够掌握,有团队组织能力和合作意识,并且英语水平要很出色。
<14>从教
作为电子信息工程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在一些技术型学院担任教师,据了解学院以往也有一些女生到各地的学校执教。而从近几年的发展形势看,一些重点高中为了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已经在尝试着招收非师范专业毕业生,像南安市去年秋季择优吸收22名非师范类优秀毕业生充实到高中教师队伍中。这种高中招收非师范类大学生的情况有可能将成为一种趋势,如果本专业的学生能够有良好的学习成绩,提高自身讲课、教学能力,考取普通话和教师资格证书,在一些重点学校任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目前状况
为了更好地给自己就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指导,就需要先对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充分分析自己的利和弊。
3.1 我们的优势和劣势
从对IT、信息类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来看,目前,对于我们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我们同学们处于一种动手能力差、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各招聘信息上列出来的要求,只能勉强适应其中的一、两条,有些同学基本上很难找到自己觉得能被看重的岗位,更谈不上熟练、精通这样的要求。
本专业同学现在掌握的技能多为一些比较基础性的知识,只有部分同学能够掌握或了解一些比较市场性的技能,如ARM软硬件开发、JAVA、Linux等。这种情况对就业是很不利的,因为对于一些公司来说,象模电数电、C语言这些基本知识应该是属于必备的,适合公司目前欠缺的专业技能的应届毕业生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人才。
另外,我们面临的最大劣势是实践能力差,没有相关的研发经验,对工程项目构筑没有概念。可能一个专业中目前有接触过工程项目的同学犹如凤毛麟角,对整个项目的开发流程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基础的、验证性的实验,按图索骥,缺乏一些实实在在的本领。自己想到去做的可谓是小打小闹,一些实用性不是很强的事情。如果真正的要投入到项目开发的实践当中,是很难适应开发要求的,所需的开发周期会拖得很长,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招聘单位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在优势方面,我们也是有的但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掘。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有像蔡坚勇老师、吴允平老师等一些出色的老师,也曾在挑战杯和电子设计竞赛中屡获殊荣,但由于一些新老校区之类的客观因素影响,再加上同学们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导致这么有利的优势渐渐变成遗憾。假使我们能充分意识到现有的不足,提早做一些准备工作,为技能提高以及了解就业做出一些实际的事情,走在其他竞争对手的前面,相信这也将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

网友:
3.2存在的问题
<1> 主动性严重不足:大部分同学并没有意识到目前形势的严峻,还处于“走一步算一步”的思想意识支配下,“拿来主义”的思想很严重。或者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但却没有去尝试改变现状,也是处在得过且过的状态。都等着有老师指导,有老师相中自己,缺乏自主立项的能力。
<2> 把握机遇能力不强:且不谈主动创造机会的能力如何,把握机会能力就应该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基本本领。从过去的各项活动中可以看出,我们专业的学生把握机遇的能力不够突出,不懂得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比如:电子设计竞赛是同学们充分将自己能力展现出来的机会,而有些同学却只是去走个过场,实际证明,目前能够跟着老师做项目的大部分都是那时表现得很积极进取的同学。
<3> 组织机制不够到位:以往的活动经常是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可能开始做得很有声势,报名、参加的同学也很多,但到最后还是显得有点冷淡。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应该还是组织者缺乏一定的组织经验和积极性,没有严密、有效的组织方式,缺乏监督反馈机制,具体事情落实不到位。
<4> 实践能力偏弱:专业同学往往都注重了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动手实践能力,虽然在成绩上各科都能达到八九十分以上,处于专业前茅。但当需要进行一定的动手实践时,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对于希望从事硬件开发的同学来说,这种情况是绝对要不得的,连基本的电路调试能力都匮乏,更谈不上工程项目的调试了。
<5> 对工作或考研犹豫不决:有一部分同学到了大三还是犹豫不决,有时候觉得自己英语、高数比较差,考研有相对大的难度,想尽快早一份工作;另外有觉得自己的没有做过一些实际项目,专业技能不算突出,估计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还是考研以更高的学位取得优势。这样的同学如果不尽快摆正自己的方向,到最后仍然可能还是一无所获。
<6> 就业准备不充分:就业准备并不单纯是针对技术上的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方面的准备,比如:对就业需求的了解,对应聘公司情况的调查等。这种主动投入观察社会的意识也是同学们的弱点,盲目找工作,仓卒就业,成为了大学生不能找到满意工作的缘由之一。
<7> 信心不足:从与一些同学的交谈中可以反馈到一种信息:有一些同学觉得自己的水平比不上其他人,对就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这种思想是很不应该的,可能你目前确实水平并不怎么样,但只要能够抓住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就业前景。

4、如何提高竞争力
意识到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之后,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去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不断寻觅该行业存在的就业契机,了解目前社会的需求以及发展趋势。在大学期间将打造自己成为企业需要的人才,要知道找工作并不是觉得自己能胜任什么工作而担任什么工作,而是公司觉得你能胜任什么工作而让你去担任什么工作。
1、熟练掌握一门技能或特长
特别是电子信息类学生,在有很好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需要再专于一门并能了解一下有关的其他知识面,在社会上才能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技能,比如VC、JAVA、ARM等技术。很多企业在招聘时要求的都是对口专业的人才,找JAVA软件工程师的单位决不会吸纳CDMA很熟悉而JAVA很差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招聘的目的就是为了找能够帮忙开发JAVA软件的人才,这就是技术型工程师的特点。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就业之前将自己兴趣的方向学好,就比较容易找到感兴趣的岗位,避免只能屈就于不足以令自己奋斗的职位。
2、提高项目制作能力
要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就要学会更多的技能,而提高技能的最好手段就是参与项目,制作。不论是参与老师的项目还是同学自行组织的项目,都需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毕竟已经是大三了,留给我们制作的时间不多,每一个项目可以说都是相当宝贵的。从以往的就业情况可知,如果在应聘时能够拿出一、两项属于自己制作的实物,往往都很容易得到公司的认同。同学们至少应该清楚一个项目的开发流程,拿到一个项目之后该如何分析?如何入手?如何分工合作?接下来才是如何去做,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种项目开发的概念要先建立起来。
3、改变传统的就业观念
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只要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就能找到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但实际上,企业在录用毕业生时,非常看重性格和态度、面试时的印象和综合能力,比较看重所学专业、外语水平。对于毕业学校一般不看重,但普遍认为名牌学校的毕业生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在知识和能力水平上有明显差别。而对于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毕业生在知识和能力上存在的差别主要在个人的素质和努力程度。这点也是我们这批即将步入社会找工作的大学生应该引以为鉴的。
4、把握好教与学的关系
综合素质包括了专业知识的学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的范围更大了。现在的学校里开设的课程确实与企业的工作的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忽略专业课的学习,那显然不是。学生接受专业课的学习是为将来从事工作奠定的最坚实的基础,是掌握其他实际应用知识的理论基石。当然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也向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将教学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也要求我们的广大学生走出校园,与企业亲密接触,增强实践能力。从而也说明校企合作的步伐应再快一点,力度应该再大一点,投入应该更多一点。
5、在外语学习上多加磨练
无论从民营企业到外企,或者从小公司到大型企业,英语都是一门相当实用的能力。这里说提到的英语学习应当是包括日常英语、口语,还包括专业英语。从事电子、信息类的人员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看得懂datasheet(产品手册)数据手册,国内的芯片、技术大多是从国外进口或引进的,很多都只附带英文手册,试想一个看不懂英文手册的技术人员还有那家公司会去聘请?而且从已经毕业的学生当中可以了解到,熟练掌握英语的毕业生在待遇以及地位上都有很明显的优势。
6、女生需要加强锻炼
对于女生来说,从事硬件,纯电子电路之类的行业似乎有点不大可能,因为女生对这方面一般兴趣不浓,或动手能力较差。但并不意味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其实他们的就业还是蛮有前景的,各种软件开发岗位也同样都是很适合女生的。首先她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认真地对某项开发技术进行研究。因为女生比较虚心、谨慎,容易发现一些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而反观目前的现状,有点不大尽如人意,很多女生还处在茫然的地步,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没有想法。
7、考研生也应该做好两手准备
对考研的同学,我们也应该鼓励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考研的准备当中,争取通过努力取得较好的成绩。但还有个问题也要注意到,现在考研的心态都是尽量往高处走,而高水平的学校招生量毕竟是有限的(本专业学生以往的考研率并不是很理想),录取的结果也都是到即将毕业的时候才知道。如果万一没有被录取,他们的处境将是很被动的,一方面专业技能不强,属于理论型的毕业生;另一方面,很多招聘的机遇也都错过了。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考研生也需要花一点精力关注一下就业的情况。

总之,电子信息类的学生无论在就业岗位,工薪待遇,还是发展前景上,相对与其他专业都是有一定优势的。虽然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竞争,但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把握好方向,了解社会需求,熟练掌握专业技能,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水平,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相信以后的就业形势还是相对乐观的。

网友:
分析的挺深入的,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慢慢进步,每天进步上点点,不放弃

网友:
不错的文章,帮顶一下:D

网友:
我也要进步

进步进步!

网友:
其他都好说,就是外语。。。。。。。。。。

网友:
写的挺好挺详细,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