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5f17116995356868090ee4b8

网友:
2011年01月08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2.5版本:
1、增加若干中级程序的讲解
2、把无源蜂鸣器的电路,由8550驱动修改为8050驱动
3、修改自恢复保险丝的位置
4、增加“LabVIEW曲线拟合和插值”
5、增加windows CE系统下的LabVIEW实验例程

STM32开发板硬件第3版原理图如下:

网友:
2011年03月08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2.7版本:
1、增加LabVIEW编程中的定时
2、增加LabVIEW使用技巧
3、增加RTX实时操作系统例程
4、增加LabVIEW的串口驱动介绍

网友:
由于有反映LabVIEW 8.6 mobile模块解压有问题,可能是7Z压缩问题,所以这次升级 LabVIEW、Touch Panel 工具包为 2010 版本。

2011年03月20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2.8版本:
1、增加 winCE 串口助手例程
2、增加“使用 SST25VF016B 实现一个 2MB U盘”例程
3、升级 LabVIEW、Touch Panel 工具包为 2010 版本

网友:
支持一下,资料太全了!

网友:
强。什么时候我能把手头的这块stm32板子也玩得跟那个一样炫哦。请教:“采用过采样技术,把STM32的12位ADC分辨率提高到16位ADC分辨率”  仅仅过采样就能做到么?我用内部AD怎么误差都比较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高精度3.3V基准电压
2、过采样技术
3、PCB布局

网友:
2011年05月08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0版本:
1、增加DM9000AEP网络接口芯片
2、改为4层板设计

网友:
2011年05月20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1版本,总页数为215页,总例程为160:
1、增加“STM32 IAP实验”讲解
2、增加“STM32 ADC介绍”
3、移植4bit SDIO FatFs文件系统

网友:
2011年06月02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2版本:
1、移植uCosII操作系统
2、移植RT_Tread操作系统
3、移植LwIP协议栈
4、增加LabVIEW TCP/IP例程
5、增加虚拟USB鼠标例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给个WQVGA  TFT(400*240)的例程呗~~
有这么一块板子,不知道怎么用~~
谢谢!
邮箱nuc_xutongqing@126.com

网友:
已经发送。请注意程序是使用STM32的FMSC总线驱动的,请注意硬件的区别。

2011年07月18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5版本,总页数为269:
1、增加“LabVIEW调用DLL文件实现USB HID双向通信”章节
2、增加“STM32编程中的定时”章节
3、增加“LabVIEW的图形化显示数据”章节
4、增加中级程序

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
2011年07月28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6版本,总页数为302:

1、增加“STM32中断优先级”章节
2、增加“LabVIEW中的事件结构”章节
3、增加“STM32、LabVIEW中的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章节
4、增加“DS18B20、NTC 10K热敏电阻测温讲解”

编辑原因:修改了STM32定时器描述的错误。请重新下载,不好意思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2011年08月05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7版本,总页数为330:

1、增加“STM32时钟树”
2、增加“STM32 I2C应用讲解”
3、增加“STM32 Flash模拟EEPROM讲解”

网友:
2011年08月10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8版本,总页数为357:

1、增加“LabVIEW生产者消费者循环”
2、增加“LabVIEW与多线程”
3、增加“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应用”
4、增加“如何入门STM32的学习”

网友:
2011年08月12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3.9版本,总页数为378:

1、增加“STM32 SPI应用讲解”
2、增加“STM32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

网友:
2011年08月16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4.0版本,总页数为404:

1、修改STM32 USB虚拟串口驱动程序,支持win 7 64位操作系统
2、增加“通过JLINK烧写NOR FLASH的方法”
3、增加“FSMC_NAND实验”讲解
4、增加“FSMC_NOR实验”讲解
5、增加“FSMC_SRAM实验”讲解

这是最后一次更新用户手册了,以后将不再更新。。。

网友:
原来还是搞推销的。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