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61087芯片DC-DC升压芯片带负载

楼主:
    在做TPS61087升压模块,要求是5V升15V后给THS3091供电,现在的情况是单独做这个模块用万用表测15V能正常输出,但是给后级供电之后幅值就下降了……就是不能稳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求大侠帮助!!!

急!!

急!!!

急急!!!

网友:
需要看一下电路图,或者先看看是否有适当的先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PCB布线很重要,由其是FB的线要短

网友:
TPS61085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问题原因找到了吧,我用TPS61085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输入的功率是多大的?输出负载电流是多大的?会不会负载过重,或者输入功率过小导致输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