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测试了C8051F湿度计的充电电路——结果悲剧了

楼主:
周末。。。把一块手机电池放电放掉。。。额定电压3.7V。。。当手机提示电量空并自动关机后测试电池电压为3.63V。。。。。

连接进C8051F湿度计的充电电路后。。。。等待了一个下午,结果湿度计的充电指示灯越闪越慢越闪越慢。。。最后无法忍受了。。。。实测电压变成了2.1V左右。。。。赶忙卸下电池不敢再试了。。。再试估计我手机电池就报废了。。。。

知道手机电池虽然提示空电。。。但其实是会留存一些电量在里面的。。。。湿度计这样的充法令我相信。。。它不是充电而是要榨干。。。。

想了很久没有找到问题。。。。这个似乎成了无解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肯定是哪里出了纰漏。。。。求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指点一二。。。

不解决心里就很不爽。。。。哪有解决不了的道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电路图在这里上传下吧  刚好可以多方找朋友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希望SOSO姐能找个牛人看看

网友B:
可能U3的问题。我的不但不能充电,而且U3还会消耗电池端的电流,不开机电池也会耗光。我这里另外买不到MCP73831,所以另外设计了充电电路。

网友:
U3拆下来了,因为装在上面会耗电。

网友:
看起来U3的电路应该不会耗电,因为有那个4148防泄露电路,如果你另行设计电路则要需要看看电路中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U3的问题。我的不但不能充电,而且U3还会消耗电池端的电流,不开机电池也会耗光。我这里另外买不到MCP73831,所以另外设计了充电电路。

和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的也会放电,

和你们一样的情况,今天实验了一下,怎么也试验不出来,

网友:
这个可能就得调试了才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