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做过将CYCLONE II 和stratix两种芯片连接到同一个JTAG链路中么?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设计的。10芯的插座(FPGA程序下载口)连到第一片EPC16,由第一片EPC16连到EP2C70F672,,再由EP2C70F672连接第二片EPC16,第二片EPC16再连接到EP1S60F1020,然后回到10芯插座,以上就是一个JTAG链;FPGA配置方式为JTAG+PS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直接将第二片EPC16和EP1S60F1020连到JTAG链路中,JTAG测试没有问题;只将第一片EPC16接入JTAG链路中,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只将EP2C70F672接入JTAG链路中,JTAG检测时就无法找到器件;
  我觉得该问题出现的可能性有以下几种:
  (1)EP2C70F672的VCCINT和VCCIO管脚定义错误,JTAG相关的几个管脚         在原理图中分配错误;
  (2)与EP2C70F672相关的JTAG外围电路有问题;
  (3)PCB板芯片之间有短线
  (4)FPGA芯片没有焊好
  (5)TCK,TDI,TMS,TDO布线不好
我分析如下:
第一种情况:管脚,我翻来覆去对照官方文档检查了好几遍,认为不会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也是参照cyclone ii的PS方式设计的外围电路;
第三种情况:我量过相关的连线,不存在短路
第四种情况:可能性不大,因为不可能两块板子是同一现象;
第五种情况:因为TCK的周期在5us左右,属于很普通的信号,且与其他高频信号离的很远,硬挨不会有干扰问题,也应该不用 考虑特殊布线
      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问题,请教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