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旋转编码器输出形式的不同
eeleader-mcu
eeleader-mcu

网友A(2010-08-23):
请教旋转编码器输出形式的不同
初处接触旋转编码器这方面的知识,还不是太了解。请问旋转编码器的几种不同输出形式:电压输出、集电极输出、互补输出和线性驱动输出,各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什么场合?麻烦回答,谢谢!
编码器
旋转
知识

网友B:
你只要看下编码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我说个集电极的,集电极的一般是集电极开路的,需要外部供电的,一般是DC24V,根据编码器的要求供电。好处是只要编码器允许,则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幅度是可调的;电压输出的,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互补输出指编码器的输出结构类似于互补输出的功放;线驱动的是一般输出6路信号A,/A,B,/B,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