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0口是否加上拉电阻的问题讨论

楼主:
呵呵。书本上很多理论介绍P0口。把P0口当稀奇。所以很多初学者,是谈P0色变啊。。

首先40个引脚的51内核单片机  32个IO口包括  P0口 都可以在程序控制下输出高低电平。。。

但P0口有什么稀奇的。。稀奇之处在于它输出高电平的状态。。

其他的IO口输出低电平是电压0V.。输出高电平是电压5V,没有问题。
P0很特殊。。输出高电平根本没有电压,,那个时候P0口测试的电压值几乎没有 引脚处于悬空状
态。。。但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还是一样的OV.
所以。。如果你不是拿P0口的高电平来做控制信号,那么P0口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是用P0口的
高电平作为控制信号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
比如驱动共印数码管
当然了。这个需要那些真正想成为工程师的 同学们,自己去实际摸索。。
但是在某些单片机开发板。为了体现高科技。所以加上上拉电阻把P0口当其他口一样使用

网友:
不管他怎么用,反正 遇到P0口就加个上拉准没错

网友:
 P0口并不是稀奇,只是某些51指定它为开漏Port而已(注意,只是“某些51”,并非全部),这时P0口的灌电流能力要高于其他口,特别适合于带较重的负载,如LED、小继电器等。
 当需要开漏的P0口出高电平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外接一个上拉电阻。阻值根据需要选取。也许在一般情况下可选的范围很宽,但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是说不管3721加上拉就对了,因为电阻是要消耗芯片的灌电流能力的。比如本来该8位开漏口能带26mA,没事去上拉一个电阻排,每位被电阻吃掉1mA的话,那么该口就只剩26-8=18mA的负载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