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DS12C887时钟 12864液晶 秒只能跳1秒就停

楼主:
做的DS12C887时钟 12864液晶 秒只能跳1秒就停
P0口接的12864液晶 P1口接的

大侠们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sbit dddd=P2^5;
sbit dscs=P2^0;
sbit dsas=P2^1;
sbit dsrw=P2^2;
sbit dsds=P2^3;
sbit dsirq=P2^4;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uchar count,s1num,shi,fen,miao;
uchar code dis1[] = {"2009-07-16::年"};
uchar code dis2[] = {"00: 00: 00"};
uchar code dis3[] = {"欢迎你来到MCU"};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writecmd(uchar cmd)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LCDRS = 0;
  LCDRW = 0;
  LCDEN = 0;
  ;P0 = cmd;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writedat(uchar dat)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LCDRS = 1;
  LCDRW = 0;
  LCDEN = 0;
  ;P0 = dat;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lcdpos(uchar X,uchar Y)   //设定显示位置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writesfm(uchar add,uchar date)  //写时分秒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cmd(0x90+add);
writedat(0x30+shi);
writedat(0x30+ge);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uchar i;
  wela=0;
  dula=0;

  LCDPSB = 1;         //并口方式
  write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write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lcdpos(0,1);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for(i=0;i<14;i++)
  {
   writedat(dis1);
   delay(5);
  }
  lcdpos(1,2);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for(i=0;i<10;i++)
  {
   writedat(dis2);      //显示字符
   delay(5);
  }
  lcdpos(2,1);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for(i=0;i<13;i++)
  {
   writedat(dis3);      //显示字符
   delay(5);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写887时钟写时序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1=add;
dsas=0;
dsrw=0;
P1=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d) //读887带返回值的函数
{
uchar ds_date;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1=addd;
dsas=0;
dsds=0;
P1=0xff;
ds_date=P1;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main()   // 主程序
{
  lcd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miao=read_ds(0);
   writesfm(6,miao);

  }
}

网友:
前几天我用DS1302和1602做了一个,一开始也有类似的情况,只走一秒,然后显示就乱了,最后对着时序图一步一步的看,就是时序出问题了。建议你也仔细查一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