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开发平台模拟器(含测试代码)

楼主: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2640670

最快的ARM指令集模拟器(性能是qemu的两倍),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Thumb,可直接运行ELF和WINCE程序。(含测试代码, ELF测试程序用armcc或者arm gcc编译,WINCE程序用pb等编译)

This is the fastest emulator for ARM, 2x faster than qemu, support ARM7, ARM9, ARM11, Cortex and thumb, it is available to run program of ELFand WINCE. (test source included)

speed测试在3.0GHz, XP上的结果:

E:\Work\armulator.exe speed 1000000000
loop is 1000000000, time is 6454784us

armulator speed is equivalent of 462MIPS
program exit with code 0
armulator v2.0, 12/18/2009
report bug to lixianzhong@ustc.edu

2.16G的notebook,speed结果是528MIPS

armulator v2.0.zip

fastest armulator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基于arm开发的linux应用程序, 无需任何修改, 均可在模拟器中高速运行.

功能强大的源代码级调试器也即将完工, 希望能够给广大的arm嵌入式软件开发者带来福音.

网友:
真地那么好么

:P

网友:
楼主啊,你传个附件就行了,你放那上干么

我下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sdn上的链接确实有些问题,我也下载不了,多有抱歉。 新添资源已放在原贴附件中,执行test.bat即可看到运行结果。你也可以编写任意arm+linux程序用模拟器运行。此模拟器开发历经3年,已在知名跨国半导体公司内部稳定运行超2年,如有问题,可直接email。

网友:
以前有个SKYEYE,现在不知道友多少人在用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说有培训机构在用,好不好用就不清楚了。
花多年的时间开发这个模拟器,主要是为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很多高复杂度的算法软件需要非常高的模拟速度,使用realview或者类似的arm模拟器,远远不能满足性能要求。
至于为什么放着开发板不用,而非要选择开发模拟器,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模拟器可以方便跟踪程序的运行状态,尤其是在硬件环境中无法解决的调试问题。

网友C:
就是在pc上跑arm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pc上跑arm程序???

是的,和绝大多数的arm模拟器不同的是,可以单独跑一个linux应用程序,不需要再装一个linux操作系统上去。

如果只关注应用程序开发,尤其是做算法优化,比如汇编(甚至neon)优化,完全不需要关心底层平台和操作系统的配置问题,只要你的程序编译出来能在ARM+Linux的开发板上跑,就能在这个模拟器上运行。

用法极其简单,比如在开发板上运行./mysleep 1000

在PC上命令行 :armulator.exe mysleep 1000

网友:
真心厉害!请问那个调试器完成了吗?

网友:
原理是什么??
用ARM指令去解析程序,然后看用的时间吗??

网友:
不明觉厉,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详细讲一下。。。。

网友:
看上去性能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下载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精简的arm模拟器了。

网友:
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精简的arm模拟器,

网友:
不错,但是有点小问题
只能加载elf的ARM程序,如果程序以来 so 文件,那么so必须放在当前执行路径,不能指定lib搜索路径

我还随便拿了手头上的vmlinux、uboot两程序的elf版本
分别由 页分配   和   重定向uboot地址   都不能运行

Administrator@F4432NDNQ45PZW6 MINGW64 ~/Desktop/armulator v2.0/armulator v2.0
$ ./armulator.exe vmlinux
fail to malloc for mmap.
failed to load image
armulator v2.0, 12/18/2009
report bug to lixianzhong@ustc.edu

Administrator@F4432NDNQ45PZW6 MINGW64 ~/Desktop/armulator v2.0/armulator v2.0
$ ./armulator.exe u-boot
unhandled exception at 0x47700060:
47700060   E59F0350   ldr  r0, [pc, #848]
armulator v2.0, 12/18/2009
report bug to lixianzhong@ustc.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