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及日光灯整流器用振荡磁环的选择

楼主:
节能灯及日光灯整流器用振荡磁环的选择

背影子 时间:2010-08-23 转载

现节能灯和电子日光灯的应用已普及,但真正节能和质量好的却不是那么好做,关健是磁性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上存在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下脉冲变压器磁环,这是一个不容易掌握的小元件,而且是一个关健元件.在磁性材料生产单位,真正能生产好磁环的也不多,不是他们做不好,而是对小磁环在节能灯内的使用特性不堪了解.而使用者真正理解磁环的又不多,这造成了对小磁环的头痛。

在节能灯和电子整流器里,磁环实际是一个开关变压器,也是一个脉冲变压器 ,脉冲变压器的磁心结构为环形较多些,常用规格有:T12*6*4,T9*5*3,10*6*4,T10*6*5,T8*4*4等等; 在半桥电路中当选用MOSFET管作开关时,磁环的内径要稍大些,以能缠绕足够的圈数以得到足够的电压来驱动栅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择磁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以选Mn-Zn铁氧体材料为主,磁导率在3000-5000之间.

2、材料的居里温度在120度-150度,当然居里温度越高越好,但磁芯生产有困难。

3、温度系数:要求具有负温度系数,亦即其磁导率随温度升高而下降.在从室温到100℃变化时,功率开关晶体管的电流增益Hef随温度升高约增加10%~15%,集电极电流也随之增大.在此温度范围内只要磁环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磁导率,刚好与晶体管Hef的正温度系数相抵消或大部份抵消,基本上保持平衡,则可保证电子镇流器工作稳定。

4、材料的功率损耗要小,在100kHz,200mT, 测试下:Pc<350kw/立方米。

5、选用电阻率高的材料。

6、饱和磁通密度BS要高,防止高频扼流圈或升压电感易进入磁饱和,一般要求BS :450-550mT,以保证脉冲变压器有足够的驱动功率。

7、矫硕力Hc<14A/m

8、动态Q值要大,如T10*6*5磁环用0.27线6匝,Q值》25。

9、电感L要一至性好,如T10*6*5磁环用0.27线6匝,L=55左右。

10、另外磁芯一定要老化处理或存放一个月以上,待磁芯性能稳定后方可使用,经过测试和加工后的磁环不要挤压,碰撞。

11、在入库前磁环要分检,用UI9702型磁环参数分选仪可以。(电源网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