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人近来帮帮忙

楼主:
不使用三极管和MOS管是否也可以搭建一个单键开关电路呢?
就是按一下电源可以接通,再按一下电源断开的那种。
哪位高人能给一个示意图呢?

恳请大家帮帮忙,感谢万分!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触发器。
集成电路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那你就直接找那种开关得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vI_0OphsL4

 用IC的话里面也是三极管或FET。

网友:
楼主不要找了,三极管是最简单的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