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升级.....换什么单片机好?

楼主:
小弟之前一直在用AT89S52,最近感觉资源不够了....想换个资源多点的,又怕太复杂了掌握不了....纠结啊....

今天看了STC12C5A系列的,感觉好像不错,性价比挺高的,有没有了解的大虾指点一二,适不适合我这样的用啊,我现在对S52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不知道他们之间差别大不大啊?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向32位进军

网友:
32和PIC,这两个厅不错的!这段时间段我学好PIC后,有时间的话也会学习32

网友:
32位确实不错,我也打算下学期向ARM进军

但是这里说的没那么长远啊.....现在还是要用51,只是想找个性能强的,资源多的,不知大虾们有没有推荐的?上面说的STC12C5A则么样?

STC12C5A系列自带Flash和EEPROM,两个合起来是61K,1280K的RAM,8路10位AD,双串口,2路PWM输出,4个16位定时器,硬件看门狗,SPI输出,两个串口,48脚封装的有44个IO口,大家看看怎么样?

小弟之前没用过STC的,不知道和AT的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1280K的RAM??

真的吗??厉害!!!

说实在的,单片机也就不过如此,
能处理AUDIO和VIDEO信号吗?
速度如何?每秒执行多少条指令?
对复杂控制运算能力如何?

网友:
pic好上手,结构和51相近。建议先弄pic,然后dsp或者arm,fpga

楼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错了,是1280字节;P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功能强一点的,替代AT89S52,更深入的学习还是放在稍后再说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仅仅是替代52,那pic首选,pic有内置ad,捕获,还有的高级一点的有can,上手不难,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些

网友:
换M0 M3比较有前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错了,是1280字节;P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功能强一点的,替代AT89S52,更深入的学习还是放在稍后再说吧

有空就翻翻微机原理,再结合回味一下51和实际用的电脑PC,以后你接触其它的处理器,不管是PIC、AVR、ARM还是DSP,就不会太懵了,学FPGA的话,就翻翻数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之前一直在用AT89S52,最近感觉资源不够了....想换个资源多点的,又怕太复杂了掌握不了....纠结啊....今天看了STC12C5A系列的,感觉好像不错,性价比挺高的,有没有了解的大虾指点一二,适不适合我这样的用啊,我 ...

现在正在举行芯币兑换AVR单片机学习板的活动。建议你参与。

AVR单片机的资源是很多的,比12C5A系列的资源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好意啦

不过同学已经买了12C5A了,我打算就着这个机会熟悉一下增强型51的应用,下学期就直接上ARM了   O(∩_∩)O~

网友:
换32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微机原理是个好东西,有空话还是多学习下比较好!

网友:
也是一脚跨这么高!我是学过51后就开发ARM。感觉学起来十分的费力,正回过头来补习一下落下的知识呢。avr真的很强大!51核的单片机的却很多,但大同小异。我们老师说会用51做个数字时钟51单片机就全掌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么....这么说上个月刚编了个数字时钟,看来还不错?
用的汇编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