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

楼主:
如果我采集的信号是每秒钟采512个点,频率500HZ,用8位的52单片机实现12位的AD。那么我算的每秒钟的数据量是500K(16*512*500/8/1024)

问题一:上述算法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接问题二;如果不正确,请教高手该如何处理。

问题二:如果我需要把采的这个数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出去,是不是要求无线网络的传输速率是500k/s以上呢?

问题三:如果问题二成立,都有哪些网络符合这个要求,目前我知道的是wifi (20Mbps).ZIGBEE是不是不可以啊,因为它的速率是250KB/s。

 上述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了,小女子甚是感激

网友:
波特率和比特率

首先要了解波特率和比特率的概念要清楚,如果弄清楚了算起来就不难了,现在RF传输芯片,给出的值以便是波特率,例如TI CC2500 最高频率可达500kbps;以下是概念的东西为转载,参考下吧

调制解调器的通讯速度。波特率是指线路状态更改的次数。只有每个信号符合所传输数据的一位时,才等于每秒位数。

为了在彼此之间通讯,调制解调器必须使用相同的波特率进行操作。如果将调制解调器的波特率设置为高于其他的调制解调器的波特率,则较快的调制解调器通常要改变其波特率以匹配速度较慢的调制解调器。

波特率(BaudRate)
模拟线路信号的速率,也称调制速率,以波形每秒的振荡数来衡量。如果数据不压缩,波特率等于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如果数据进行了压缩,那么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大于调制速率,使得交换使用波特和比特/秒偶尔会产生错误。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其单位是波特(Baud)。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是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信息量称为位传输速率,简称比特率。比特率表示有效数据的传输速率。

波特率
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波特数,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信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通常以“波特每秒”(Bps)为单位。波特率有时候会同比特率混淆,实际上后者是对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的度量。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码元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码元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

波特率与比特率
比特率在数字信道中,比特率是数字信号的传输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二进制代码的有效位(bit)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每秒比特数bit/s(bps)、每秒千比特数(Kbps)或每秒兆比特数(Mbps)来表示(此处K和M分别为1000和1000000,而不是涉及计算机存储器容量时的1024和1048576)。
波特率波特率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次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波特(Baud)。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如何区分两者?显然,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四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2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两倍;八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3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三倍;依次类推。

网友:
恩,又复习了一遍,LZ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