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mfc程序来和单片机通信,比如通过MFC程序来控制led灯什么的

楼主:
如何写mfc程序来和单片机通信,比如通过MFC程序来控制led灯什么的。如果有源程序的话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可以使用控件来做,我以前用过,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能不能具体点,或者发个例子什么的。。。。呵呵。。。谢谢了

网友:
串口通信程序.rar (45.17 KB, 下载次数: 167) 这个用VS2008来打开编译,有源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串口通信,或者是USB通信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