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那种座机后面长途锁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大家好,就像座机电话后面长途锁,拧到左边就能打长途,拧到右边就不能打长途了,这种信号锁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工作原理呢?

好奇,望大家赐教啊.......

网友:
貌似就是一个开关吧,原理不复杂啊

网友:
就是一个开关,接到地或高电平后,就会锁住0或9键。
这个需要拔号IC的支持才能实现。比较老的拔号IC是不支持锁长话功能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这种开关在中发买得到吗?叫什么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