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CLKOUT不能输出

楼主:
  LPC_IOCON->PIO0_1=0X01;
  LPC_SYSCON->CLKOUTCLKSEL =0x03;

  LPC_SYSCON->CLKOUTUEN =0;
  LPC_SYSCON->CLKOUTUEN =1;

不知哪里有错

网友:
楼主,初使化部分都做了么?

还有GPIO时钟开了没?;P

网友:
有使能啊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网友:
找到了,要用以下代码就可以了

LPC_SYSCON->CLKOUTUEN = 0x01;                /* Update clock */
  LPC_SYSCON->CLKOUTUEN = 0x00;                /* Toggle update register once */
  LPC_SYSCON->CLKOUTUEN = 0x01;
  while ( !(LPC_SYSCON->CLKOUTUEN & 0x01) );                /* Wait until upd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