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小结

楼主:
一、背景知识

全数字伺服系统一般采用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三环结构。系统硬件大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电源单元;功率逆变和保护单元;检测器单元;数字控制器单元;接口单元。相对应伺服系统由外到内的"位置""速度""转矩"三个闭环,伺服系统一般分为三种控制方式。在使用位置控制方式时,伺服完成所有的三个闭环的控制。在使用速度控制方式时,伺服完成速度和扭矩(电流)两个闭环的控制。一般来讲,我们的需要位置控制的系统,既可以使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方式,也可以使用速度控制方式,只是上位机的处理不同。

二、伺服驱动器的原理

1) 控制电路结构

    DSP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主要完成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任务,如矢量控制、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控制以及PWM信号发生、各种故障保护处理等。MCU完成实时性要求比较低的管理任务,如参数设定、按键处理、状态显示、串行通讯等。FPGA实现DSP MCU之间的数据交换、外部I/O信号处理、内部I/O信号处理、位置脉冲指令处理、第二编码器计数等。

2)功率电路结构

    整流:三相整流桥

    逆变:智能功率模块

    电源:开关电源。

    其系统构造如图1所示:

1:伺服系统构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