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仿真Altera中LPM_ROM的问题

楼主:
关于Modelsim仿真Altera中LPM_ROM的问题
做的是功能仿真,总是提示以下错误:
#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VHDL file "my_rom.hex" in rb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Time: 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test_rom/uut/ip1/altsyncram_component
# ** Fatal: (vsim-7) Failed to open VHDL file "my_rom.hex" in rb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Time: 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test_rom/uut/ip1/altsyncram_component/memory File: E:/programfiles/altera/9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mf.vhd
# Fatal error in Process memory at E:/programfiles/altera/9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mf.vhd line 38968
#
# HDL call sequence:
# Stopped at E:/programfiles/altera/9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mf.vhd 38968 Subprogram read_my_memory
# called from  E:/programfiles/altera/9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mf.vhd 40690 Process memory

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做:在ModelSim安装的目录下找到modelsim.ini文件,将其只读属性去掉,在vsim部分里添加一行
“Veriuser = D:/altera/quartus50/eda/mentor/modelsim/convert_hex2ver.dll”,保存文件,将只读属性改回来。当然,
这里的路径要改成实际上您Quartus的安装路径。其中的convert_hex2ver.dll就是把hex文件转换成ModelSim能认出来的ver文件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我用这种方法尝试了,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错误,我用的是Quartus II9.0+Modelsim SE 6.4b,VHDL语言。是不是这种方法只是针对verilog语言的。

网友:
虽然我无法解决,但支持一下LZ,希望各路大虾能帮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