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连载中。。。)

楼主:
最近有一个板子刚好要用到群星系列的MCU,看到坛子有这个活动,就认领了分析原理图的任务,和大伙一起讨论。

初步想法:把原理图分成几个模块,一步一步分析,先最小系统,再其他单元,最后单板接口。

我是ARM-Cortex-M3初学者,手上也没有这块板的实物,分析难免有一些错误,请大家多多指教!

附LM3S8962评估板实物图(从<Stellaris® LM3S8962  Evaluation Board User’s Manual>偷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真神速 支持一个 应该在九月中旬,坛子里会围绕这个板子做些试用

网友:
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供电系统

供电系统是MCU运行的前提,供电系统设计的好坏,对嵌入式系统性能和可靠性影响很大,是新老玩家都要注意的方面。

stellaris处理器的内部供电可以分为核心供电VDD25、模拟电路供电VDDA、以太控制器供电VCCPHY、其他外设和IO供电VDD33和Hibernation模块电源Vbat。

另外IC内部有一个LDO可以用核心供电VDD25。

VDD25:电压是2.5V,主要为ARM-Cortex核心供电,电流需求受处理器运算状态影响很大,该电源噪音较大。

VDDA:电压是3.3V,主要为ADC模块和模拟比较器提供电源,要求电源尽可能干净,才能保证功能电路的性能。

VCCPHY:电压是3.3V,主要为以太PHYer和MACer(MACer电源可能来自VDD33)提供电源,电源要求和模拟电源差不多,PHYer工作特点的影响,这路电源可以作一些EMC方面的考虑。

Vbat:电压是2.3~3.6V,这路电源通常采用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供电,我把范围列了出来,主要为Hibernation模块供电。(Hibernation是什么东西?看手册,我也不知道。当作RTC算了)

四组电源各自有自己的地回路,设计时需要注意对这些地进行区分。

废话了半天,来看看评估板MCU的供电设计:

画了半天,脖子都酸了,恩,好吧,我承认厂家是在忽悠。。。作为一个开发板,电源草草了事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图里我把电源和对应的地用不同的颜色标了出来,产品设计时最能到每个电源对之间放上去耦电容。

各组电源之间采取适当的噪音隔离措施。

就图说图,模拟部分在评估板上没有利用用,作者也懒得作处理,把VDDA和VDD33共用一个电源。

VCCPHY也是直接用VDD33,事省多了,也省钱啊!?

LDO是MCU内部集成的一个2.5V LDO,输出电流不大,不过用来给ARM核心供电是够用了,直接用LDO给核心供电。

VBAT在评估板上没有用到,需要在电路板在关机时保持计时功能或者进入省电模式得考虑Vbat供电。

去藕电容的使用,很显然在省事又省钱,电容数量不多,电容使用有一个细节,作者在每组电源里使用了不同容量的电容,这个作法把去耦带宽展宽可以取得较好的去藕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拟补电容数量的不足。

补上一张图,stellaris电源架构图。

网友:
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时钟网络

LM3S8962时钟网络由系统时钟和以太PHY时钟两部分组成,系统时钟由分为主时钟和模块时钟。
先来看看系统时钟是怎么回事,

系统时钟有四个时钟源,经过PLL和选择网络之后,产生PWM模块时钟PWM CLOCK,处理器和IO时钟SYSTEM CLOCK,ADC时钟ADC CLOCK和CAN模块时钟CAN CLOCK。

高速时钟源:

    有两个,一个外部时钟和一个内部时钟。外部时钟满足计时精度高的要求,可以使用晶振或者晶体,工作频率范围1MHZ~8.192MHZ,一般选用8MHZ。内部时钟由于计时精度差,实用性不高,在成本敏感的设计中可以考虑选用,工作频率为12MHZ,误差± 30%。由于误差较大,使用CAN通讯或者计时精度高的场合不适用。系统上电之后默认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低速时钟源:

    有两个,一个外部时钟和一个内部时钟。和高速时钟的情况类似,外部时钟满足高精度的要求,内部时钟适合对精度要求不高的低成本应用。外部时钟厂家推荐选用32.768KHZ晶体。内部时钟工作频率为30KHZ,误差为± 50%。低速时钟主要用于深度睡眠模式,和作为RTC时钟。

LM3S8962还有一个专用时钟源--以太PHYer时钟,这个时钟在研究以太网接口时讨论。

看看评估板的作法。

评估板提供了以太PHYer和高速时钟的外部时钟源,电路很简单选用相应频率的晶体,连接到振荡器引脚,再配合适当的匹配电容。

低速外部时钟源没有板载,震荡器两个引脚连接到扩展接口,方便外扩这路时钟。

网友:
确实不错,加油!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等你SOSO姐这句话了,哈哈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写得很好,等着的你连载啊,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参与下基础知识的学习吧 去置顶帖领任务去

网友:
支持楼主,写得很好,等着的你连载,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给的图上看PWM模块的时钟和system clock是一定关联的。而ADC, CAN则是独立于系统时钟的。

既然已经讲到电源,楼主是否可以讲讲这个板上是怎么通过USB给板子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提议,我计划先把最小系统写完,其他部分的电源写到相应外设的时候顺便讨论。

网友:
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仿真器接口

能拿来调试stellaris微控制的仿真器很多,比如J-LINK、U-Link、简易wiggler及评估板内置的ICD调试器等。型号很多很多,不过本质上没有多大变化,不外乎SWD和JTAG两种。

从JTAG开始吧,JTAG最初设计是用来作电路板的生产测试,通过JTAG接口测试设备可以读出IC引脚的电平,也能操作指定IC引脚的水平。

JTAG设计者的想法非常直观,效果却是非常明显,想像一个块4层板甚至20层板,走线密密麻麻,大量走线被埋在PCB内层,如何判断电路是否在短路或者开路,JTAG出马摆平。

LM3S8962的JTAG接口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标准部分,兼容IEEE 1149.1,用于生产测试,另一部分是扩展部分,扩展部分实际上成SWD接口,用于ARM代码调试和固化。

大体上,可以从图中虚线分开,上面基本JTAG,下面扩展SWD,这说法不科学啊,将就着用。

有了这些概念,设计仿真器接口就好办了,不外乎把JTAG引脚和SWD引脚拉出来接到插座上了事。

问题还没完,厂家为了让IC的引脚尽量利用上,作了一些处理,让JTAG和SWD引脚复用到同一个PIN,还不够瘾,JTAG和SWD在开发和生产时偶尔用一下,在产品运行时这些脚闲着没事干,干脆把IO脚也复用进来,最大化利用每一个PIN。

带了新的问题,IO、JTAG和SWD功能之间如果切换?那是仿真器厂家和软件工程师的事,这里就不讨论了。

仿真接口设计的最后一个问题,接口信号引到插座应该按什么样的顺序?LM3S8962评估板使用手册给出了答案。

研究一下评估板这部分电路是怎么画的。。。。。。;(。。。。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看器件datasheet我已经知道怎么设计这个接口了,看完电路图我不会设计了,摆明了这个板不卖给初学者的,一头雾水。为什么现实和理论差别那么大啊?!

上个图让大伙感受一下这个接口的复杂,先分析完最小系统再回过头来研究这陀电路。

好吧,硬着头皮写下去,LM3S8962的仿真器接口有三种使用方法,1)使用板载的ICD仿真器调试LM3S8962,板载ICD较复杂,我单独分析。2)使用专用仿真器链接到P5,调试板载的LM3S8962。3)利用板载的ICD调试外部目标板,板载ICD接口也是通过P5引出。

这一楼剩下的部分只讨论第二种使用方法,另外两种使用方法,在后续的分析中讨论。

从IC上找到五个引脚,不管SWD还是JTAG,这五个就够了。

接口如上图所示,P5的引脚18接地即可,P5引脚1连接到+3.3V。

网友:
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对于大数多MCU都是一样的,作为MCU最小系统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简单分析一下。

就LM3S8962处理器来说,有五个复位信号源。这五个复位源分别是外部复位信号rstn、上电复位por、欠压复位bor、软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

实际上还有一个信号TRSTn,JTAG控制器的复位信号,MCU正常运行时,TRSTn必须是低水平,强制JTAG控制处于复位状态,否则影响MCU正常功能。

就最小系统硬件设计来说,只需要处理外部复位信号RSTn即可。器件手册上给出三种复位信号的形式,如附图所示。

逐个研究一下,

电路A:采用上拉电阻复位,这个电路最简单也是最不可靠的方式,MCU上电瞬间由于RSTn输入电容的存在,RSTn先是低电平,Rpl对电容充电使RSTn是电压上升到VDD。

这个电路有几个缺点,RSTn输入电容很小,复位时间持续时间短,可能MCU还没有稳定就接脱离复位状态;为了保持一定长度的复位时间Rpl必然取值较大,上拉很弱,抗干扰能力下降;上电过程中,如果VDD上电很缓慢,复位电路可能工作不正常(内置的BOR电路应该可以处理这种情况)。

电路B:对电路A作了一些改进,外接电容C1取代RSTn输入电容,设计时取C1远大于输入电容,可以控制复位持续时间,同时可以适当减小Rpu取值,电路可靠性得到一定改善。

电路C:在电路B的基础上增加了手工复位功能,使得操作法更好了。电路中Rs和C1构成低通滤波器,希望可以滤去按键抖动,滤波时间常数可以取在10ms以上。

器件datasheet给出的电路,电路简单成本低廉,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对可靠性和抗干扰要求高的场合往往会采用专用的复位IC。

看一看评估板的复位电路:

这块电路图是CPLD代码的一部分,用彩色线标出复位信号的连接关系,右侧MCURSTn信号是复位信号的输出,用来复位LM3S8962和OLED模块。

左边用数字标出复位信号有影响的四个节点,节点4在CPLD外接连接到VDD,使复位信号一直连接到复位源。

节点1对应ICD的复位信号,调试器给ICD的复位指令的经过节点1到达LM3S8962。

节点2对应RC复位电路,前面提到的复位电路B。

节点3对应手动复位电路,前面提到的复位电路C。

最小系统的分析到此结束!后续分析外设和ICD,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kata  非常详细呢

网友:
呵呵,给个意见,楼主是否可以把发的贴子做成PDF格式,附在后面。这样下了网也能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主意不错,我分析都写完之后,整理成PDF文件吧。

电脑坏了,这几天在修电脑,后续的部分明天开始写。

网友:
写的好,学习到了不少东西,等待连载。。。

网友:
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以太网

前段时间工作上事情较多,这个分析中断了,我这几天把分析补充完整。

LM3S8962芯片内部集成了以太PHYER之后,以太网接口电路的设计前所未有的简单,主要器件只有三颗,一个晶体、一个脉冲变压器和一个RJ45端子。

用上集成变压器的RJ454,是不是两个主要器件就够用了。

上图是评估板的以太网部分,具体来看一下。

1)时钟电路,PHYER需要一个外部25MHZ时钟来驱动,可以选用晶体或者晶振,使用晶振需要把XTALNPHY接地。
2)脉冲变压器,用来增强以太接口抗扰能力,选用时注意变比和工作频率,变压器接线方法和PHYER设计有关,按参考电路接线即可。
有一种集成变压器和LED的RJ45连接器,个人不推荐在工业场合使用,实测过几款这种器件,这种器件通常耐压较低,绝缘性能较分离器件差一些。
R4,R5,R8,R9为终接电阻,阻值精度选用1%,器件摆放尽量靠近负载端;C2,C3,C6,C7用于滤去噪音,改善EMI性能,实验时可以不焊接。
3)LED指示器,LED0默认连接状态指示,LED1默认收发状态指示。
4)MDIO,如果需要支持自动速率协商和自动极性校正,MDIO引脚用10K电阻上拉,这么好的功能没有必要为了省这个电阻丢去这些功能。

网友:
LM3S8962评估板原理图分析--CANBUS接口

LM3S8962内置了CAN总线控制器,这部分硬件电路设计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选型一款CAN总线驱动器,然后连接到MCU即可。

看评估板电路图。

CAN总线驱动器主要有NXP和TI两家,结合LM3S的IO电平,推荐使用3伏供电的器件,根据速率要求和EMI要求,选用合适的型号。

JP17是用于调节CAN总线驱动器最高速率,RS引脚接地为高速率工作模式,支持最大工作速率1MBPS。

R1为CAN总线端接电阻,不管总线上有多少个节点,CAN总线两端各需要一个120欧姆端接电阻。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我喜欢

网友:
写的很好啊!顶!

网友:
还有么,写的好透彻,还想看呀

网友:
总体的电路图呢?哪去找呀?

网友:
想看看后面的

没有人成全我的今天,亦没有人阻碍我的明天

网友:
不错,学习了。Hibernation我google了下是“睡眠”的意思

网友:
不错,LZ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8962上也有USB Device接口啊?扩展的吗?

网友:
vbat和vdd的上电顺序在实际应用中怎样处理更好些呢?

网友:
楼主,你觉得LM3S芯片程序烧不进去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支持楼主,写得很好

网友:
分析的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顶楼主

楼主分析得很好,有些不明白的一下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