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全波整流滤波计算

楼主:
   最近手头碰到一个利用RC对全波整流滤波的电路,电路看上去很简单,用Pspice仿真很容易出来相应的值,但是考虑用数学方程表述时却不是那么简单了,一般我们见的RC不是理解为积分就是电容的瞬态响应再者用低通理解,可是全试了一遍,几乎都行不通,感觉还是应该用瞬态来计算分析,可是输入信号是个非标准信号。用abs(sin(2*pi*f*t))(1-e^(-t/(RC)))表述又不对,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图1为输入信号Vin波形

图2为RC滤波电路,电容两端输出。

 望高手不惜指教!!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我理论不太好~
嘿嘿~

网友A:
先问一下,你的输入信号是abs(sin(2*pi*f*t))(1-e^(-t/(RC)))吗?怎么输入到pspice里的?
另外,看时域波形就是选瞬态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问一下,你的输入信号是abs(sin(2*pi*f*t))(1-e^(-t/(RC)))吗?怎么输入到pspice里的?另外,看时域波形就是选瞬态分析的

在ABS分类里找MULT模块,可以调制信号的模拟。呵呵也是刚刚在一个文章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