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530+2591能做到多少米啊?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问2530+2591能做到多少米啊

网友:
恩,我了解这个款IC,2530+2591估计作到1000米没有问题, 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网友:
1.5KM左右 频谱仪以及现场实测

网友:
400米时,PER是多少

网友:
发射功率加22dbm,灵敏度加6DBM

网友:
CC2530测试400米,PER是多少,我研究了一下TI的测试视频,那个测环境精挑细选,非常有利测试,实际环境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性能

网友:
海边测的比较好 他测的有差不多500M了

网友:
我们就在海边

网友:
大宝你用的芯片,灵敏度和发射功率都要比2530差一些

网友:
2430太近了

网友:
没办法,当时把方案定了,芯片也买了,就那样用了,反正也是个示范性的项目

网友:
帅,说一说你的测试方法吧,我的节点在现场只有220米,准备租台矢量网络分析仪来查一下原因

网友:
两个模块一个接笔记本电脑串口发,另一个收到后回传,串口调试工具显示收到的数据,模块绑在竹竿上举到大约2米的高度 然后在走动啊 实测嘛

网友:
最大距离时,整个链路增益是多少dbi

网友:
接的2dbm增益的短天线  你的模块出多大的功率?

网友:
整个链路增益是多少dbi,

网友:
这个就没注意了

网友:
穿很肉,2.4G信号都一样的

网友:
用在户外的,没关注过在室内的情况

网友:
频率越高,穿墙很弱吗?

网友:
衍射很弱

网友:
是的,室内只能靠反射传数居,这么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的天线是到天线厂专门配的

网友:
我用2DB的天线,我现在认为TI的测试结果是一种误导。你的模块是怎么作到的,RF部分完全抄TI,还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RF先按TI的参考设计来的,然后打板焊接了几个送到TI的FAE那里他们再帮着调好的 你的铜皮厚度多少? 板式什么材质的

网友:
0.8,FR4 TG,你用什么材料 1oz

网友:
都一样的哦

网友:
都一样的哦 你的模块接收灵敏度是多少,

网友:
啊,那你都测了哪些参数,

网友:
发射功率和实测的距离

网友:
发射功率没有意义啊,

网友:
公司没仪器,就有个频谱仪

网友:
整个链路增益才能衡量性能,

网友:
其实主要是TI的FAE他们给调的电路

网友:
用smartrf studio的软件,可以读出接收灵敏度,

网友:
4.5+97

网友:
97这个值很假,

网友:
呵呵,这个我不专业 ST的一款号称-99

网友:
用本本供电不可能出这个结果的,甚至板载RS232驱动器打开都有影响

网友:
用smartrf studio也不怎么准吧 要专门的信号源测灵敏度

网友:
只要把实际的整体链路求出来就知道性能了。我的模块有一些问题,要定位得借助网络分析仪 你们的模块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离地面一般十几米的户外 一般没障碍物

网友:
那情况应该好一些,

网友:
2533有什么特点, 我还不太了解这个新型号

网友:
flash有32,64和96,功率可以调到7dbm,其他一样 256K的flash在51核的单片机上很罕见

网友:
看到了,最大flash96,他的接收器工作电流更大了,这里不知道是什么改进

网友:
应该距离更远些

网友:
恩,改进了一些

网友:
SI4432说灵敏度到几乎到-120了

网友:
都有点假,总不成只作演示板吧,实际电路功能很多,噪音控制比发射部分难得多了 就像TI那个410米都不是一个实用的参数,我很小心作了噪音控制和阻抗匹配,结果还是有噪音在捣乱。

网友:
你不是那种单独的模块吗?

网友:
我现在的2530模块发射部分没有问题,接收部分灵敏度下降了几个db

网友:
还有你的现场是不是有手机基站之类的东西

网友:
是的,有干扰不过不是主要原因,手机工作的频段和802.15.4不一样 wifi对它有一些影响

网友:
不过220m确实近了些

网友:
是啊,我才要改进啊,220米时per是0.93%,不是最大距离,是我能接受的误包率

网友:
没用呢还,用也是用CC2430

没用呢还,用也是用CC2430

网友:
为什么不用CC2530,CC2430是老一代的产品,2530在2430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性价比更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射功率加22dbm,灵敏度加6DBM   CC2591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很难调出来,要点时间调试吧!

网友:
学习中!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分享

网友:
为什么两块2530+2591的板子之间不能通信呢

网友:
为什么都会在讨论距离的问题呀,还有考虑穿墙的,这都违背了ZIGBEE的初衷了。。本身就是短距离,低速率,低功耗的,现在非要提升功耗来提高传输距离,其实没多大必要。可以用路由跳么!如果要很远很远,那就别用ZIGBEE了  采用其他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