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28*64液晶为例,它的字库是固化在硬件里了吗?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教一个问题。以128*64的液晶为例,它的字库是固化在硬件里了吗?

网友:
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带字库,另一种是外字库

网友:
好像128*64就是你说的那种自带的吧

网友:
自带字库速度快,操作简单,但是不够灵活

网友:
自带的那种它存哪了?

网友: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外字库,甚至可以完成图文混显 液晶板子上有一个字库rom 内字库,字符只能显示在标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