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渐变,再求教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和各位高手在上一次问题上的指点。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想实现红灯渐暗的同时蓝灯渐亮,而不是红灯完全熄灭了蓝灯再渐亮。要怎样改动呢?

#include <reg51.h>

void pwmkeyr(void);
void pwmkeyg(void);
void pwmkeyb(void);

void delay (void);
sbit ledr=P2^0;  //红灯
sbit ledb=P2^2;  //蓝灯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wmkeyr();
  pwmkeyb();
 }
}

 void pwmkeyr(void)  //红灯渐亮渐灭
{ long i ,j ,m;
 for (j=0;j<100;j++)
   {
    for(i=0;i<j;i++)
       {delay();
      ledr=0;
     }
    m=100-j;
 for(i=0;i<m;i++)
     {delay();
    ledr=1;
   }
   }
 for (j=100;j>0;j--)
   {
    for(i=0;i<j;i++)
     {delay() ;
    ledr=0;
   }
    m=100-j;
 for(i=0;i<m;i++)
     {delay() ;
    ledr=1;
   }
   }
}

 void pwmkeyb(void)  //蓝灯渐亮渐灭
{ long i ,j ,m;
 for (j=0;j<100;j++)
   {
    for(i=0;i<j;i++)
       {delay();
      ledb=0;
     }
    m=100-j;
 for(i=0;i<m;i++)
     {delay();
    ledb=1;
   }
   }
 for (j=100;j>0;j--)
   {
    for(i=0;i<j;i++)
     {delay() ;
    ledb=0;
   }
    m=100-j;
 for(i=0;i<m;i++)
     {delay() ;
    ledb=1;
   }
   }
}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long e;
 for( e=50;e>0 ;e--) ;}

网友:
排他控制,那就更简单了

 只要做一个PWM就行了,红蓝输出是相反的,给红打出1的时候给蓝出0,给红打出0的时候给蓝出1。

 BTW,这种控制应该用中断,否则CPU就整天靠delay管着两个灯,别的事啥也干不了了。

网友:
单片机是串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把你的红灯和蓝灯的两个程序合成一个,这样就行了。

 void pwmkey(void)

{ long i ,j ,m;
 for (j=0;j<100;j++)
   {
    for(i=0;i<j;i++)
       {delay();
      ledr=0;

      ledb=1;
     }
    m=100-j;
 for(i=0;i<m;i++)
     {delay();
    ledr=1;

    ledb=0;
   }

}
 for (j=100;j>0;j--)
   {
    for(i=0;i<j;i++)
     {delay() ;
    ledr=0;

    ledb=1;
   }
    m=100-j;
 for(i=0;i<m;i++)
     {delay() ;
    ledr=1;

    ledb=0;
   }
   }
}

网友:
OK~可以了,谢谢bury和仙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