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添加汉字

楼主:
如题:

我用的是99se

没有汉化

好像汉化也不行

网友: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直接在汉化里加入汉字,很容易死机。
如果要在99里加入汉字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或者换成AD(Altium Designer)的,可以直接加入汉字。

网友:
那我就直接用AD6转吧
不然换要装CAXA

网友:
如果想用99的格式去做板子的话,还是用CAXA注入文字吧,
用AD输入文字后,在99中打开时会发现是一些乱码。
除非你直接在AD里输出光绘文件~~~~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有一个叫FONT。EXE

的文件,在网上收下FONT.EXE,一般能出来吧,或者用99破解板都 自带的,做好的汉字象元件一样放,我用过的,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试试吧,先找找这个文件

网友:
解压后,会出现一个FONT.EXE文件,打开,按照相依的要求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