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lpc1343 GPIO0_11--GPIO1_3不能做数字口

楼主:
最近无意中使用LPC1343的P0.11(即AD0)做数字口输出,驱动LED,发现无法配置为数字口,不能按程序执行。于是又测试了一下其他端口,发现p1.0--p1.3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相应的I/O配置寄存器IOCON_PIOn 进行了配置,问题依然存在,然后,

网友:
分析LPC13xx.h中的
/*------------- Pin Connect Block (IOCON) --------------------------------*/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PIO2_6;
       uint32_t RESERVED0[1];
  __IO uint32_t PIO2_0;
  __IO uint32_t RESET_PIO0_0;
  __IO uint32_t PIO0_1;
  __IO uint32_t PIO1_8;
       uint32_t RESERVED1[1];
  __IO uint32_t PIO0_2;
  __IO uint32_t PIO2_7;
  __IO uint32_t PIO2_8;
  __IO uint32_t PIO2_1;
  __IO uint32_t PIO0_3;
  __IO uint32_t PIO0_4;
  __IO uint32_t PIO0_5;
  __IO uint32_t PIO1_9;
  __IO uint32_t PIO3_4;
  __IO uint32_t PIO2_4;
  __IO uint32_t PIO2_5;
  __IO uint32_t PIO3_5;
  __IO uint32_t PIO0_6;
  __IO uint32_t PIO0_7;
  __IO uint32_t PIO2_9;
  __IO uint32_t PIO2_10;
  __IO uint32_t PIO2_2;
  __IO uint32_t PIO0_8;
  __IO uint32_t PIO0_9;
  __IO uint32_t JTAG_TCK_PIO0_10;
  __IO uint32_t PIO1_10;
  __IO uint32_t PIO2_11;
  __IO uint32_t JTAG_TDI_PIO0_11;
  __IO uint32_t JTAG_TMS_PIO1_0;
  __IO uint32_t JTAG_TDO_PIO1_1;
  __IO uint32_t JTAG_nTRST_PIO1_2;
  __IO uint32_t PIO3_0;
  __IO uint32_t PIO3_1;
  __IO uint32_t PIO2_3;
  __IO uint32_t ARM_SWDIO_PIO1_3;
  __IO uint32_t PIO1_4;
  __IO uint32_t PIO1_11;
  __IO uint32_t PIO3_2;
  __IO uint32_t PIO1_5;
  __IO uint32_t PIO1_6;
  __IO uint32_t PIO1_7;
  __IO uint32_t PIO3_3;
  __IO uint32_t SCKLOC;   /* For HB1 only, new feature */
} LPC_IOCON_TypeDef;
发现这几个脚似乎与LPC-LINK有关,现把这个问题贴在这,请大家帮忙分析,找出原因,解决此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

在GPIOInit(  )中进行配置;
void GPIOInit( void )
{
  /*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ifdef __JTAG_DISABLED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7;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1;

  LPC_IOCON->JTAG_TMS_PIO1_0 |= 0x01;
  LPC_IOCON->JTAG_nTRST_PIO1_2 |= 0x01;
  LPC_IOCON->ARM_SWDIO_PIO1_3 |= 0x01;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1;
  LPC_IOCON->JTAG_TDI_PIO0_11 |= 0x01;

#endif

  /* Set up NVIC when I/O pins are configured as external interrupts. */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NVIC_EnableIRQ(EINT2_IRQn);
  NVIC_EnableIRQ(EINT3_IRQn);
  return;
}

网友:
那几个IO口,默认的配置不是用做GPIO,所以要通过iocon寄存器来配置。
周立功给的中文说明书,那个配置表是错误的。有两个“010位”所以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