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使用集成PT2262无线发射模块发射距离不远的问题?

楼主:
我的发射模块为集成PT2262无线发射模块,配套使用超外差接收头,PT2272解码,振荡电阻配套,现在能发射接收信号,但距离不远,我使用1000M的发射头接收距离只有30M左右,这是什么原因? 使用3000M的发射头远距离发射就不能用了。请问影响发射距离有些什么原因?怎样提高发射距离,至少能达到300-500M能接收信号解码不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1000M的发射头接收距离只有30M左右,这是什么原因? 使用3000M的发射头远距离发射就不能用------------------------------------------------------------你指的是电阻吗?具体点,电阻会影响占空比或波特率,要注意

网友:
同问,我用的是J04P跟F05P,距离只有2M,震荡电阻是匹配的,也加了天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解答下哈

网友:
PTC 全线产我们在销售!
请发正式邮件给我.
我可以转发给ptc原厂FAE,希望对你有帮助
hsdgoo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