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加速度计算倾角的方法

楼主:
  这几天也买了几片MMA7455片子,还没有开始玩;一直在找资料;突然看到这里有个专区讨论很是高兴;不过也可惜的就是问的多答得少。做出来的多;开源的少。

  也可能是出来不懂,也后多学学了;

  我从网上找到一份资料 是如何通过加速度计算出倾角的方法,放上来一共参考。不知道是否有用的上的;先贴了再说了。

加速度计计算倾角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希望专区可以聚集更多热爱加速度传感器的朋友 人人分享 人人受益

网友:
加速度能算出倾角,新鲜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今天也才刚刚从MMA里面读出了数据,我是直接显示内部数据没有做任何处理,但是出现个问题,老是感觉显示的数据不正常?
   如果MMA在不动他的情况下,静止放置他,他会显示什么数据?
   我感觉我的数据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静止时,显示的是重力加速度。

网友:
那应该是对了,我就是担心芯片给我焊坏了。没有坏就行,

   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
静止时应该是有数据的,静止水平放置Z轴应该为1g左右的数据,XY轴则接近0。之所以说接近是因为正常很难放的绝对水平,就算绝对水平,所有的倾角传感器都会有一个零点偏置误差。在应用时需要校正掉。

网友:
学习,做个标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我的产品上

网友:
感谢,这个是好东西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

网友:
我的7455xy在平放的时候读数都接近-64,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不管怎么放数都从-127-0之间变化,没有正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