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电源实际电压都比标的电压高呢

楼主:
   手头有几个电源,就是那种一个黑陀陀连一根线的那种电源,一个标的是9V,一个标的是10V,咋出来电压都是13V、14V呢?拆开看看,里面就一个变压线圈加几个整流二极管一个稳压电容,

   咋那些厂家这么粗心呢,难道这是规则,搞不懂

网友:
你说的这种电源叫整流电源(又叫ACDC变换器)!里面的电容是滤波电容!你测量的是空载电压!它的输出电压是和输入电压及负载变化而变化!电压输出很稳定的是稳压电源!这很正常!

网友:
外接负载时,电源输出电压变化不明显,还是较高

网友A:
接额定负载试试!比如9V500mA接18欧姆负载??

网友:
顶一下      顶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额定负载试试!比如9V500mA接18欧姆负载??

實驗時要注意, 9V500mA 是 4.5W, 不要拿 1W 2W 的電阻來試, 會燒掉的.

网友:
恩,找了一下,还真没找到4.5W的电阻啊,那家伙一般情况下用不着

网友:
电阻瓦数是指最小值!你可以选用5W,10W或者15W都可以!!!

网友:
本公司招聘电子工程师1位,两年工作经验.熟悉LED灯具驱动电源设计,有意者请联系0574-81121008 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