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思卡尔的智能车比赛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8-28):
关于飞思卡尔的智能车比赛的一些问题
就是那个寻迹小车,每年的单片机型号是一样的么?如果是一样的,是什么型号的,我想先自己做一个类似于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先练习一下飞思卡尔单片机的编程。。。。。。额,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成功经验、资料什么的麻烦上传一些。。。
万分感谢。。。
型号
卡尔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A:
好像是以前用DG128,然后用XS128,这一届用的是XS128,下一届不晓得用什么,估计也是XS128,这个芯片网上资料很多,
51不是很适合用来做这个只能车,建议用avr,例如Atmega128应该较好,因为这款芯片和xs128比较接近,内部的各模块SCI、SPI、PWM、ATD等也比较接近,可以先用来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