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融合工程需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
边缘融合工程是一个面子工程,但如果听信一些不专业的建议,想当然地以为:“放心,边缘融合没有那么难!”,则项目很可能变成一个没面子的工程。投影幕选择、投影机选型、投影机吊架的结构、投影线材品牌等,每个细节都需要注意。

    投影幕的选择

    边缘融合项目的投影幕一般采用容易固定的金属硬幕、投影幕的增益也要越小越好,一般小于1.2。融合带部分是两台投影机图象的叠加。两台投影机发生细微的位移,叠加部分就会产生影像的重叠和颜色过渡的不自然、不连贯。同样,如果投影幕发生了细微的位移,也会产生重影和画面撕裂。金属硬幕更容易固定,而且显得高档大气,大屏幕投影边缘融合项目推荐使用金属硬幕。

    屏幕的增益也是需要注意的。屏幕的增益越小,可视角度就越大;屏幕的增益越大,可视角度就越小。如果从正面看,增益大的投影幕和增益小的投影幕的融合效果没有什么差别。但如果从较大的角度观看,增益大的投影幕的融合带就越明显,画面的整体性就不够强。

    大屏幕投影的无缝拼接项目,采用增益小的投影幕会使画面从不同角度观看都始终整体如一,效果更理想,大屏幕投影边缘融合项目推荐使用增益较小的投影幕,一般要求增益在1.2以下。

    边缘融合带的宽度

    大屏幕投影无缝拼接,边缘融合项目中,如何确定边缘融合带的宽度、如何确定投影幕的尺寸呢?因为要做边缘融合处理,相邻投影机的投影画面需要有部分重合,重合部分的宽度应不低于单台投影机投影的宽度的20%。

    边缘融合大屏幕投影中,投影线材的选型

    投影机信号传输线质量不好、抗干扰性差或者长度太长的时候,投影出来的画面可能出现拖尾、动态波纹或者颤抖的情况。希望工程商不要因小失大,避免重新布线的情况。

    边缘融合工程中,投影机的选型

    大屏幕无缝投影、边缘融合工程中,投影机的选型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用DLP(数码)技术的投影机,不能采用LCD(液晶)技术的投影机。

    在融合拼接项目中不采用LCD投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液晶投影机使用一段时间(约200小时)后会出现色差,破坏画面的整体性。出现色差后的效果如下:

    液晶投影机的液晶面板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画面的整体颜色会偏红、偏蓝或偏绿,而且颜色的偏差是没有规律的。很可能一起做融合的2台机,一台颜色偏红、一台颜色偏蓝,整个画面就割裂成两部分,破坏画面的整体性。

    因为投影机的99%以上的应用都是单台投影机投影的,单台投影机出现色差使用者根本无法察觉,所以LCD液晶投影机的这一特性一直没有人提及。而大量的项目事实却证明,液晶投影机不适合做融合,当两台投影机放在一起的时候,这种色差将非常明显。
而DLP数码技术的投影机就没有这种缺陷,所以融合项目最好是使用DLP数码投影机。如果刻意使用液晶投影机则会令项目失败。

    2、投影机的镜头不能自动飘移或复位。

    市面上有些投影机,每次开机的时候镜头都会自动复位。这种投影机如果是用在单台投影机投影的场合,则关系不大,因为单台投影机可以在使用之前做简单迅速的调节校正,调节后马上投入使用。但如果是边缘融合项目,则投影机镜头飘移后需要再次调节融合带,融合带的调节花费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大大影响实际使用。如果要做边缘融合,请将选用的投影机型号告诉我们,或者由我们推荐投影机型号。

    3、投影机的其它注意事项。

    投影机的投影距离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边缘融合需要投影机投影的最大范围要比投影幕稍微大一点(投影的上下左右都比屏幕尺寸大8厘米左右,投影位置尽量水平),随意投影机选用的时候注意投影机的镜头焦距、屏幕大小、投影距离等因素。

    大屏幕边缘融合工程对投影机吊架的要求

    大屏幕投影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应用,要求用到的各种器材都尽量精良、精确、精美。投影机吊架的选择也不可小视。因为要做融合拼接,投影机的位置稍微移动就可能让画面有重影,在显示精细图象或文字的时候,重影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大大影响画面的整体效果。

    采用坚固耐用,设计合理的吊架会让工程的施工更加迅速顺利,给客户高效专业的感觉。

    我们曾经遇到有些项目,工程商为了节省一点点的成本,或者出于其它原因,没有重视投影机吊架的选择。结果在施工的过程中,发现吊架的角度不可调,因为是高空作业,几个人费了好大功夫才将画面打到屏幕上。将画面打到屏幕上后,又发现投影机的吊架不能固定,稍有震动就会移位。在天花板的顶上经常会有空调的出风口,出风口的震动令投影机移位,结果融合好的画面过不了几天就出现重影,明暗不均的情况。还有的投影机吊架和投影机不匹配,首先吊架的载重和投影机的重量不匹配,其次无法吊住投影机的重心,一段时间后,由于重力的作用,投影机发生偏移,画面的整体效果也被破坏。

    虽然边缘融合的调试可以给甲方培训,但投影机吊架的偏移往往发生在工程完工的前一段时间,在工程尚未收款、甲方尚未掌握调试方法的情况下,不断的调试维护会令工程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就算甲方熟练掌握了调试方法,频繁的调试也会让甲方对边缘融合产品的成熟性产生怀疑。

    大屏幕投影、无缝拼接、边缘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投影画面出现重影的时候,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投影机吊架的移动、投影机镜头的漂移、投影线材的质量和抗干扰性不足等等。这时,令每个部件都尽量完美可以大大减少故障的排除时间。

    总的来说,投影机吊架也是大屏幕融合工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件,请尽量采购上下左右可微调、容易固定的、抗震、载重合适、吊住重心、外形美观的投影机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