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KEIL C51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如果大家谁知道麻烦告诉我一声,因为我这里很多例子程序全是这一个毛病,不知道怎么解决。好心的高手,谢谢了,帮我一下吧

我是第一次学习51用的是C8051F410,大家解说最好也要详细点!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网友:
原因:C文件中或自定义的头文件中声明了extern变量,而这个变量在本文件外部并没发现有,很可能是变量名不一致,或者外部文件根本就没有这个变量,所以就会出现这两个致命性警告。

解决方法:查看extern变量和外部文件中对应定义的变量,名字修改成一致即可。没有的话直接在需要用的c文件中添加定义即可,注意防止重定义。

网友:
用KEIL的话工程最好放在没有空格和中文名称的目录中,不然容易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