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导引系统的发声器件问题

楼主:
偶也算是一只小菜鸟吧,我最近准备电赛,做声音导引热热身,可在发生问题上遇到麻烦,蜂鸣器发声强度太低,距离大于1米时根本接收不到声音,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那位大哥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
蜂鸣器发声频率好像在3KHZ,你可以换其他的发生源,在发声频率上做下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声音的接受和传播距离在不考虑干扰的情况下是否是一样的?我现在尝试着用压电片加升压电感,一般选多大频率最好?

网友:
驻极体接收在2.8K左右接收效果比较的好,把发声部分做好点,接收部分灵敏度确实难提高

网友:
用一个信号同时驱动几个蜂鸣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喇叭啊,可以自己调节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