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IC(TP4055)---南京拓微

楼主:
       TP4055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控制。其SOT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TP4055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TP4055 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满电压固定于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达到4.2V之后,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1/10,TP4055 将自动终止充电。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USB电源)被拿掉时,TP4055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电池漏电流在2uA以下。TP4055 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李开拓 Bill Lee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电话(Tel): 0755-82731106 025-84808234
传真(fax): 0755-82731844 025-84803234
手机(mobilephone): 13760356520
E-mail: lkt777@yahoo.cn 517437575@qq.com
QQ:609427554

网友:
4054的升级版本

网友:
我们是原厂家来的

网友:
南京拓微

网友:
咨询一下,用压电片作为输入电压,tp4055可以给手机充电吗

网友A:
请问一下空载可以自动断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空载可以自动断电吗

很早的贴了,早都升级换代了。这种芯片不能空载自动断电的

网友:
谢谢,那方便指教一下怎样空载自动断电吗

网友:
空载的是时候不是断电,而是开启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现在的手机充电芯片都有这个功能,随便找,国产芯片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