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一问

楼主:
本人是PCB的新手,最近使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Build8.3.0.16776 在绘一张板,绘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板子沒法显示通扎九孔。后来嘗试把文件另存为比较低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文件后,便可以显示通孔了。可惜在文件转換中很多元件位置、线距都不一样了。所以只能找出问题所在。

一图胜千字,下图1是Winter 09版本的,图2是转換后的。很清楚能看到在图2的通孔。

请高手们帮帮忙。感激!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刚发现一个奇怪现像,如果用放大镜便可以看到通孔。但转換后的Gerber文件又看不到通孔。奇怪

高手们指导一下,没有人遇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Gerber文件是看不到孔的,Gerber是通过分层(可能表达的不太专业)来显示,通过CNC钻孔文件来表达,定位孔的位子和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多谢回复!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在Gerber文件上的通孔问题已经解決,但在AD上还是不显示通孔。如果你看上面有放大镜的那张图,很奇怪的又可以看到通孔。你知道原因吗? 谢!

网友:
你试试进行打印预览看看,反show hold选项给钩上,看看在打印预览上能不能显示孔,如果能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还有,把PCB放大(不是用放大镜,用PAGE UP放大),如果放大到一定程度后在PCB文件里能看到通孔的话,可能跟软件的渲染有关。

网友:
经过摸索, 终于找到显示通孔的解决方法。现在与大家分享,希望对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按鼠标右键点选"Display"

按鼠标右键点选"Display"

按"Jump to Active View Configuration"

按"Jump to Active View Configuration"

把"Drill Guide"钩上。如果不确定,可以选所有。

把"Drill Guide"钩上。如果不确定,可以选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