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15 LCD1602

楼主:
LCD1602

(17)LCD1602-8.rar

网友:
急问下,5V的LCD1602能正常运行显示数据么用你这个程序在LM3S上面?

网友:
问一下,5V的1602的话LM3S811可以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可以驱动 s811有5v和3.3v的io口 所以选择5v的就能带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楼上 选择5v的就能带起来了

网友:
谢谢了,我试过了,能行。

网友:
LM3S能够兼容5V液晶屏

直接接5V的液晶屏可以正常工作,MSP430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 很好,很详细

网友:
lcd

下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程序好像有问题。不知道先前的人有没有检查出来啊
lcd1602.h 文件中,
#define  LCD_1602_DATA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CD_1602_PORT       GPIO_PORTA_BASE

应该是这样的,原作者写错了。

延时函数delay() 没有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Val)
{
          ulVal=SysCtlClockGet() / 4000;
    while ( --ulVal  !=  0 );
}

int main(void)
{
....
delay(2);
...
}
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网友:
烧进片子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