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LED照明的问题

楼主:
我用白色超高亮LED,按如下电路做了个实验。发现一个问题:LED9个串联为一组,四组为一单元,供电28V。连续通电约72小时后发现个别组LED整体颜色发蓝,与其他组明显不同。共做了2单元。迄今为止已经有3组颜色发蓝。不是白色了。请教诸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避免?

一个单元的LED

一个单元的LED

网友:
有没有限流或恒流啊?若没有,那就是LED灯坏了
若有,那是什么规格的灯?电流多大啊?

网友:
所以说要用恒流

用恒压的电路驱动LED是早就有人发现了,它会烧坏LED的,小功率LED 的特性就是:当电压增加0.1V电流就要增加几MA,大功率的要增加几十MA,使灯珠的寿命缩短,快速老化。所以现在做LED照明绝大多数都是用恒流电源,用电压型电源要串电阻的,以减少浪涌电流,这样就不能使LED的亮度有效的发辉。总的来说LED不能用恒压,除非降压便用。

网友:
这样使用LED发光管是非常错误的!!
LED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是一样的!正向曲线非常陡峭!电压稍有变化,电流就会产生大幅相应变化!
变色说明性能已经变坏!
供电可以采用稳压电源,但必须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而且要留有一定的调整余量!当然采用恒流电路是比较可靠的选择!
你的电路可以修改成8个一串再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
这是我做的LED驱动

 这是我用来驱动LED的电源,12V输入,经过34063升压,后驱动LDE.原理图就是在网上找的.

图片

前几天做好的几片升压电源

前几天做好的几片升压电源

图片

其中的一片是这样的...

其中的一片是这样的...

我是按照这电路做的...

我是按照这电路做的...

网友:
MC34063电路5脚对地少了一个电阻!?
其实MC34063可以组成恒流源电路的!只要把电压取样改成电流取样即可!!

网友:
买的恒流板

买的恒流板

DC-DC就是这样的

DC-DC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