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充电计算方法

楼主:
RC充电计算方法

1:如图所示的是一个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电源电压Ucc=5V,电容器      C=4.7uF,单片机要求开机上电时,复位信号要维持30ms的低电平,如果反相 器的高电平最小值定为2.4V,电阻R应选择多大合适?

解:这是一个典型的零状态响应电路,在开机上电前电容器是没有充电的。在开机通电瞬间,电容器电压为零,通过反相器给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的信号是低电平,当电容器充电电压达到2.4后,通过反相器给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的信号变为高电平。

根据式

已知:Us=Ucc=5Vt=30sC=4.7uFUc=2.4V
所以:

因此,选择R=10K,就可以满足复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