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电磁炉的无锅检测让它工作?

楼主(2010-08-31):
如何去掉电磁炉的无锅检测让它工作?
我想给一个铁管子加热,我用的是电磁炉的控制板,自己缠的线圈,就是将线一圈圈的缠在铁管子上,线圈的电感和电磁炉盘相同,但是在通电后电磁炉板报无锅检测警。我知道电磁炉无锅检测电路是检测脉冲检测的,那么我该如何去掉让它工作呢?
电磁炉
检测
如何

网友A:
这个要看到电路图,有的检测是另外一个传感器的贴在线圈的周围,有的是用小电感做传感器

网友:
想利用电碰炉的原理对铁管子加热,这是忽视了一个问题,电磁炉是工作在闭合磁路中,而把线圈绕在铁管子上,是开路状态,磁力线与管子同一方向,电磁炉放入铁锅可视为变压器的二次则,又是一个闭合体,产生的高频磁阻而产生热,电磁炉是利用磁涡流,铁才是磁性材料 ,,就好比用铁芯来加强线圈产生的磁场一样,铁锅放上去可以把电磁炉内线圈产生的磁场加强很多,可以增强几十倍,磁场强了意味着铁内部的任一环路的磁通量变化更剧烈。产生的涡流也就越强。
如果用钢或者铝之类的,仅仅为顺磁材料,也就是说不能强烈的增强线圈所产生的磁场,多说就是变强了一定定点,像铜这样的抗磁材料还会把磁场减小一丁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材料上的任意回路磁通量变化仅仅是由线圈所产生,变化比较小,涡流也就小。线圈很难把能量传给锅底,热效应不明显。但要注意这些材料不论是顺磁还是抗磁,都不是不导磁,磁场照样能穿过去,就是不增强。能够阻止磁场的那是超导体,也叫完全抗磁材料。

网友:
如果想按原设计来加热铁管,一是提高振荡频率,二是要让管子尽可能的切割磁力线,在管子中形成涡流,高频积胅效应使管子变热,可以参考高频粹火的原理

楼主:
提高震荡频率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