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embedded-3.3.8在s32410开发板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
最近在2410开发板上移植qt-embedded-3.3.8,交叉编译步骤如下:
arm-linux-cross-2.95.3.tar.bz2在/usr/local/arm/2.95.3已装好,并且环境变量也配置好!
第一步.
tar jxvf qt-x11-free-3.3.8.tar.bz2
mv qt-x11-free-3.3.8 qtx11
cd qtx11
export QTDIR=$PWD
export PATH=$QTDIR/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 /configure
make
make -C tools/qvfb
mv tools/qvfb/qvfb bin

第二步
tar jxvf qt-embedded-free-3.3.8.tar.bz2
mv qt-embedded-free-3.3.8 qtarm
注意:把第一步qtx11/bin下交叉编译生成的moc、uic和qvfb拷贝到qtarm/bin下。

第三步
环境变量的设置
export QTDIR=/home/renyc/Trolltech/qtarm
export QTEDIR=$QTDIR
export PATH=$QTDIR/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PATH=$PATH:/usr/local/2.95.3/bin
. /configure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debug –qt-gif –qt-zlib -no-cups -thread –stl -qt-sql-sqlite -ipv6 -depths 16,24,32 -qt-mouse-usb -qt-kbd-key –qt-kbd-usb –qt-gfx-qvfb -qvfb –qt-libpng –qconfig qpe
配置顺利通过,然后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顺利通过,下面是移植到开发板,一下都是在开发板上操作:
在开发板opt下:
cd opt
mkdir qt
新建一个目录,/qt/lib。进入此目录 cd   /qt/lib
b. 通过NFS,把生成的库文件 libqte-mt.so.3.3.8 拷贝到/qt/lib 下
c. 建立链接
ln -s libqte-mt.so.3.3.8  libqte-mt.so
ln -s libqte-mt.so.3.3.8  libqte-mt.so.3
ln -s libqte-mt.so.3.3.8  libqte-mt.so.3.3
d. 建立环境变量
vi     ~/.bashrc
在后面加上
export QTDIR=/opt/qt
export QTEDIR=$QTDIR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PATH=$PATH:/qt/bin
export LANG=zh_CN
使环境变量生效(重启或者source命令)
e. 通过NFS,从目录qt-embedded-free-3.3.8/examples下面考几个示例程序到 /qt目录下
比如aclock,
执行  #./aclock -qws
但提示:Error:./aclock: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cannot load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也没有提示加载哪个库失败,不清楚是哪个库没加载,我把2.95.3/arm-linux/lib下的库都拷到开发板的/lib下还是出现同样的提示,我的板子原来装的是qt-embedded-2.3.7+qtopia-1.7.0,原来的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请那位打个帮帮忙,给指点一下,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qt-embedded-3.3.8的程序可以独立在开发板上运行吗?还是必须借助于qtopia运行?谢谢!

网友:
在ARM9之家kasim 的帮助下问题解决了,在此表示感谢!
我的操作如下: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2.95.3
arm-linux-readelf -d -I /home/renyc/Trolltech/qtarm/qte-3.3.8/examples/aclock/aclock | grep NEEDED
然后查出来需要的共享库:
libqte-mt.so.3
libdl.so.2
libpthread.so.0
libm.so.6
libc.so.6
然后在/usr/lib里找到所需要的库文件,有的是链接,然后ls -l把所需要的链接找到,下到开发板里的/lib下,在我的程序目录下/opt/lib建立链接即可。然后你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