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M3S8962是不是锁死了?

楼主:
我试着用JLINK解锁还是不行,郁闷了,提示错误如下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解锁,指导一下啊,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郁闷了!

网友:
你上位机用LM Flash Programmer,直接用板子带的USB线连接,不要用JLINK,一定要用的话,google吧,有人写过教程

网友:
恩一定销死了,你把JLINK管脚变GPIO了

用串口ISP把芯片擦除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