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NXP Cortex-M3 LPC1343 HEX生成BIN文件以大容量存储方式BOOT不起用的解决办法

楼主:
积分:211
派别:
来自:北京
详解NXP Cortex-M3 LPC1343 HEX生成BIN文件以大容量存储方式BOOT不起用的解决办法:

LPC1343以其独特的BOOT方式确实很方便,但是,直接生成的BIN文件却不能直接运行,为何?

其实这只是文件缺少一个CRC,我们可以手动加上即可,位置为:0x1C - 0x1F;

手动加确实可以但是太麻烦,配合一个工具我们进行如下设置(MDK4):

在选项中选择"User"选项,在"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区分别对"Run #1"和"Run #2"设置:

Run #1 -> fromelf --bin ".\obj\USBHid.axf" --output ".\obj\USBHid.bin"

Run #2 -> lpcrc.exe ".\obj\USBHid.bin"

说明:Run #1 中为输出BIN格式的文件,但是缺少CRC,后面 Run #2 我们用一个 lpcrc.exe 来产生CRC,lpcrc.exe在示例中可以找到

最后来一个例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麻烦而直接生成带CRC的BIN文件,放到“U”盘中即可直接运行了! [ 本帖最后由 huxiaoping 于 2010-9-1 10:37 编辑 ]

网友:
请问下,如何让lpc1343能够通过usb上传固件呢?

我按照datasheet的连接电路   下拉boot脚   怎么都识别不了. 能不能介绍下?

网友:
找半天这个CRC了

网友:
老帖子了,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