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114如何使用JLINK调试?

楼主:
最近一直在研究怎么使用JLINK调试LPC1114,网上说V7不行,V8才可以,我就换了个V8,可怎么弄就是不行。

可以找到内核,可以使用J-FLASH下载程序,就是无法调试。

使用U-LINK2却是可以的,郁闷一周了,接近崩溃。

哪位高手成功使用JLINK调试LPC1114的,麻烦指点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下面的这个攻略也参考过了,也没有用,总是会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MDK+JLINKv7+Lpcxpresso_LPC1343之初步攻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3644-1-1.html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应该是用SWD模式吧,你看看你的板子在怎么连接的。

网友:
LPC1114只有SWD模式,没有JTAG模式

网友:
谁说V7不行啦

智林测控就用V7开发东东的,给个链接哈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5731754393

网友:
解决方法

你选择的器件不对,请选择NXP公司的LPC1114,不要选择默认的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