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用的I/O引脚和时钟输入引脚怎么办?

楼主:
FPGA不用的I/O引脚和时钟输入引脚怎么办?

通常一些几种解决办法:

1。 悬空,但如果是CMOS电平,不推荐上面的处理方法

2。 设置三态输入,需要程序运行,配置后起作用。

3。 没有管脚,外接10K电阻上拉(推荐做法)

网友:
时钟外接上拉或下拉,其它I/O引脚编程接电源或地。